一般論壇伺服器如何預防硬碟故障?

楼主(2010-09-12):
發這個主題主要原因是我的硬碟經常故障( 普通個人電腦 ),公司許多重要資料就這麼消失了。
很想了解一下,一般論壇伺服器是如何保存會員言論的資料呢?

我聽說有一種磁碟陣列卡,大概意思應該是這樣:
同時裝了兩顆一樣規格硬碟同時在工作,當其中一顆硬碟掛了,還有一顆硬碟可以挽救資料。
是不是類似這種?
http://www.eclife.com.tw/pc_nb/moreinfo_29841.htm

或者各位大大可否提供物美價廉的方法呢?

网友A:
唉.. 使用 raid 1 吧..

网友B:
如何預防伺服器硬碟故障?
硬碟故障是不可預測,除了提高硬碟可靠度(伺服器級硬碟,磁碟陣列)
保存重要資料,資料備份是不可少的工作.(定期備份,本地備份,遠地備份)
個人工作重要資料如果不是即時處理資料,使用專用外接式硬碟(減少使用時間,'以提高可靠度),
線外備份是成本最低,較可靠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使用 raid 1 吧..

cremaker大大雖然只有幾個字回復, 卻提供我很重要的搜索方向:
我根據RAID1搜索出“軟體RAID1”,意思是作業系統本身有提供映射功能,不需要再買映射卡
底下教學寫得非常詳細: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41704079

RAID1會使硬碟讀寫速度變慢這是缺點,不過沒關係,拿2顆資料碟做RAID1即可,重要資料保存在資料碟。
系統碟維持原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預防伺服器硬碟故障?
硬碟故障是不可預測,除了提高硬碟可靠度(伺服器級硬碟,磁碟陣列)
保存重要資料,資料備份是不可少的工作.(定期備份,本地備份,遠地備份)
個人工作重要資料如果不是即時處理資料,使用專用外接式 ...

早上拼命處理客戶資料打算下午交貨,下午終於完成非常高興,
重開之後硬碟掛了,真不知道怎麼跟客戶交代..一天的辛苦全白費....

有很多無法言敘的困難點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大雖然只有幾個字回復, 卻提供我很重要的搜索方向:
我根據RAID1搜索出“軟體RAID1”,意思是作業系統本身有提供映射功能,不需要再買映射卡
底下教學寫得非常詳細: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 ...

在 windows 下做 raid 很簡單的..

正如大大所言, 軟体 raid 和硬体 raid 效率真的有差..

我也是建議使用 Raid 1 來做, 雖然犧牲顆硬碟空間, 不過現在硬碟便宜的要命, 即使是企業用的硬碟, 價格也不貴..

要考慮效能, 只有使用硬体 raid 了, 在 windows 下這類卡很多, 價格高低差滿多的, 選個 2-3 千的就很好用了..

-----

真的.. 電腦重要的不是硬体的價格, 放在里面的資料才是無可取代的 "寶物"..

有些客戶一昧的在價格上斤斤計較, 到時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資料都沒了, 損失才是無法計算..

网友(2010-11-07):
做raid 5磁盘阵列。      硬件要求: 主板必须支持阵列技术。   硬盘必须3个以上。一般3个500G的硬盘 做阵列  会吃掉一个硬盘的空间  也就是3个加起来本来有1.5T 消耗的这个硬盘就 1T的空间了。

网友:
買張高階RAID卡來給伺服器用,別買一般用途上面沒有處理器、
緩衝記憶體的陣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