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DH-801B除濕機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9-12):
各位好,

我有一台三洋 SDH-801B除濕機無法開機. 只是初步的拆卸, 還沒有仔細查看.

目前知道控制面板完全沒有反應, 確定110V電源有進到電路板, 保險絲正常. 不知道相關的附屬部件(壓縮機, 溫度sensor, 溼度sensor, 水箱sensor, 風扇)運作原理, 想要請問各位, 我能否一一隔離(斷開電源接線)來驗證是否單一部件故障造成?

另外, 我沒看到那個OLP.... 這個是否通常裝置在壓縮機上方, 所以我一時之間沒有分辨出來? 請各位指教. 謝謝!

順利平安, ashida

网友:
建議你朝(機板上的小開關)方向試試,因為內部潮濕,可能有不過電現象喔

网友(2011-01-14):
指示燈有亮嗎?on/off按鍵端又電源嗎?

网友:
把基板上的按鍵換掉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