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優派 VA702 如何拆殼!感恩!!! [已解決]

楼主(2010-09-12):
爬文、網路搜尋 得知可用卡片劃過將4面卡榫推出,

但是4面卡榫雖已推出,仍然無法拿下外殼,因為4個角的地方還是緊緊卡住,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請教有拆解過VA702的大大,感恩您!謝謝!!!

PS : 4個角沒有螺絲孔的類型

网友:
這裏有圖可以請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14-2-1.html

我看了一下圖''  這因該不難拆..底座可以先把ㄊ卸下...底座銀色半圓捏一下1字起子插下去!!螺絲轉開''
                        只是我記得ㄊ外殼卡的很緊.需要一些力量跟技巧!!  卡片給他刮下去 邊翹邊刮''

楼主:
已解決囉!後來繼續研究,用卡片最大面積平塞再把卡片推到最角落處,

再將整面卡片往上一扳,就順利拆解了,原來角落處還有一卡榫。

真高興靠自己摸索成功了。

感謝教導使用卡片拆殼的大大們,感恩您!

新手都能很完整很漂亮的把外殼拆解!一點傷痕都沒有喔!^_^

网友:
外殼拆卸工藝是顧客對我們信任的很重要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