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大家都怎麼摳鼻屎的..

楼主(2010-09-12):
這個問題唯然有點.... 但又是人生大事.. 可能一天至少做一次吧..

讓我想到唐伯虎點秋香裏的 "摳鼻屎美女"..

台北的空氣品質很差, 以前有在上班時, 以機車為交通工具, 一天下來, 鼻子內的鼻屎都是黑黑的, 又乾又硬..

所以我想有這方面問題、以及感興趣的人應該不少..

大家討論一下囉..

THKS..

网友A:
用衛生紙左右各轉一圈(記得換頭)就搞定啦~~~~
上班一次~洗澡一次~~~

网友B:
雙手捧溫水,低頭洗臉時鼻子輕輕吸入,然後再由鼻子吹出,來溫水可軟化鼻屎,不會傷到微血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會嗆到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會嗆到嗎?

要吸到嗆到?那也太猛啦!

网友:
有次偶朋友在喝波霸奶茶
忽然忍不住哈秋一大聲
剎那間只見一坨鼻屎激射而出
待鼻屎停止運動之後
才發現那是一顆波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手捧溫水,低頭洗臉時鼻子輕輕吸入,然後再由鼻子吹出,來溫水可軟化鼻屎,不會傷到微血管。

我的方法和 wooden 大類似..

不過我不敢吸, 有被嗆過的經驗.. 那種感覺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衛生紙左右各轉一圈(記得換頭)就搞定啦~~~~
上班一次~洗澡一次~~~

阿水大的這招我倒是沒想到..

用棉花棒我想效果不知會不會更好?

网友:
棉花棒太細了啦.....
衛生紙才是可粗可細的最佳用品啊

吸溫水那招真的要有天份.....

說到手指頭.....有些人某隻手指頭的指甲似乎會留長,功用好像就是......摳鼻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這是很嚴肅的話題,待我坐正身體,聽我娓娓道來:
請將您的右手伸出,把手掌捏成拳頭狀,然後再將最後一根指頭翹起,(最後一根指頭翹起時請注意勿將第一根指頭也翹起來,否則就會成另一種作用)翹起後先將它深入您的右邊的呼吸洞口,慢慢探入鼻腔,等找到鼻腔分泌.的黏液和空氣中的灰塵兩種混合固化物後,再將最後一根指頭最前端的硬質皮膚伸入該固化物的下方,將它輕輕的挑起,然後再將它沿著鼻腔的邊緣慢慢的滑出鼻腔,有時後端會帶著一些尚未固化的黏液,那時就要將手指伸離開鼻孔較遠,將該黏液整個帶出鼻腔後才能停止。待整個前置作業完成後就要處理該固化物了:將您最後一根手指上所遺留下的固化物推向您的第二根指頭(也就是食指),待該固化物完全停留在您的食指上時,再將大拇指與食指的指腹相接觸,作揉捏的動作,此時該固化物就會形成丸狀(記得要將半固化的合成物也要一起揉捏),做成丸狀後將其移至您食指的指甲上,然後食指的指甲用力壓入大拇指的指腹下,然後快速的將食指向前伸直,然後該固化物就會彈出黏附在其他的物品上,這樣就完成了您右邊呼吸鼻腔的清理工作.清理左邊呼吸孔亦然。
如果是要清理完全未固化的分泌物時,又是另一種作法,待下回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寫的活靈活現, 彷彿景象就在眼前..

靜待精采的下文..

网友:
這一篇看了好幾次,都不敢回.......
阿Ben大,期待您的另一種作法...
要寫得跟這篇一樣活靈活現的喔...

网友:
阿ben 大描述得真是詳細,好像是檢查官在寫狀紙,又好像劇作家寫劇本,描述得巨細霏糜,
期得您的另一編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鼻孔的清潔PART2:
這次的狀況是您感覺鼻孔內有液態的分泌物,但是它又流不出來,此時您只有用下面的清理方式將其清除,當然也有人問說:為何不用衛生紙呢?這是一個好問題:你不一定會隨身帶衛生紙,但是您一定會帶大拇指,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要請你跟我照樣做:
一樣是將您的右手伸出,把手掌捏成拳頭狀,不同的是這次要將您的大拇指伸出來,然後做好棒狀,之後請您張開嘴巴深深的吸一口氣,然後閉緊嘴巴,先將右邊的鼻孔用那好棒的大拇指塞住,然後將另一個未塞住的鼻孔朝向沒有人畜的地方(以免有人受傷),然後將剛才吸入的空氣用最快速的方式將其由左邊的鼻孔壓縮射出,此時在鼻孔內的分泌物就會經由壓縮的空氣一起射出鼻孔,達到清潔左邊鼻孔的目的,當然右邊鼻孔的清潔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去做,只不過左右相反而已
當然,分泌物經由鼻孔射出後,會有一些殘餘物遺留在我們的肌膚上(有可能在人中上,也有可能在手指上),此時您就要用的我們其餘乾淨的手指頭將其抹淨,然後再用力的甩出您的手指,此時手上的分泌物因為重力加速度就會迅速的脫離您的手指射向遠方,至於射出的距離要看您甩動手指的力量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發覺我那兩篇回文應該可以作成鼻孔維修實例

网友:
哈哈  我是鼻孔清潔PART2的愛好者 不過倒是沒再用手指把分泌物給甩出去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咦?那不對,那剩下的分泌物您是怎樣子處理的?是否可分享給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咦?那不對,那剩下的分泌物您是怎樣子處理的?是否可分享給大家?

這種東東可以 "分享" .. 妙..

大大真是妙筆生花, 佩服! 佩服!

對你的景仰, 就如黃河氾濫, 一發不可收拾..

网友:
   :on_133| :on_133|
挖阿挖~~挖阿挖~~把空氣都挖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鼻孔的清潔PART2:
這次的狀況是您感覺鼻孔內有液態的分泌物,但是它又流不出來,此時您只有用下面的清理方式將其清除,當然也有人問說:為何不用衛生紙呢?這是一個好問題:你不一定會隨身帶衛生紙,但是您一定會帶大拇指,所 ...

BEN大 這各教學文
我有看過長輩用這招
因為肺活量比較小
所以都是用 BEN大 第一PART的方式
哈哈
這裡真的是 啥米都會教喔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J:

肺活量比較小的朋友就盡量不要用第二招了,因為如果未能將分泌物壓縮射出至適當的距離,那分泌物就會掛在您的人中部位,那就成了清湯掛麵(有時是黃湯),那時就只好使用PAR2後面的善後處理了!

网友:
看誰在我旁邊,抓他的手指來幫我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吸到嗆到?那也太猛啦!

我今天早上試了一下, 第一次被嗆到, 多試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要領在於不要吸太快(好像有點講廢話).. 緩緩的吸入, 量也不用太多..

這個方法不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試了一下, 第一次被嗆到, 多試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要領在於不要吸太快(好像有點講廢話).. 緩緩的吸入, 量也不用太多..

這個方法不錯用.. ...

嗯!用倒吸的方法也是可以,但是難度稍為高了一些,如果真要學習請參考下列實例:
鼻孔的清潔PART3:
這次的狀況是也您感覺鼻孔內有液態稠狀的分泌物,但是它又流不出來,而且隱藏在較深的鼻腔內,此時您也可以用下面的清理方式將其清除:
首先您要屏住呼吸,閉緊雙唇,然後用力的向鼻腔吸氣(請注意是鼻腔不是鼻孔,)此時還是在停止呼吸的狀態,因為是在停止呼吸的狀態,所以您鼻腔內的液態稠狀的分泌物就會因為真空抽吸的關係而被抽向您的喉嚨(這個抽吸的原理問順興他最清楚了),分泌物停留在喉嚨後您就可以喘氣了,別急,還沒完,此時您還要用清喉嚨的方式將分泌物清到喉頭的地方,然後在用咳痰的方式將其清出您的口腔,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會用到您的雙手,最大的壞處就是有時您用力一吸就會吞進去了,但是也還好,你就把它當作吃了一團濃稠的羹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