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電晶體NO C124是甚麼零件 怎樣測 請幫忙

楼主(2010-09-12):
這兩顆相同的零件有三隻腳 應該一腳是輸入 一腳輸出 另一是地 而兩顆分別輸入有5V 但用三用表測不到該電晶體有電壓輸出 是壞了嗎
請各位指點 謝謝

网友:
要確定三隻腳的電晶體是否是好的,解焊再量會較準確,因為在板子上還有其他迴路,直接量測恐有誤差

楼主:
謝謝回覆
可以用表的電阻擋測三極管C124嗎  怎樣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可以用表的電阻擋測三極管C124嗎  怎樣測

看它的位置, 可能是電晶体, 但我用  datasheet 找不到相關資料..

測量的方式, 視你使用的電表及功能而定, 指針式及數位電表量的方式不一樣, 這類資料應該不難找, 不妨在網路上找一下..

网友:
查了一下alldatasheet 網站並沒有符合的 c124 晶體,或許是 c124x 或是2sc124 ,如果是 2sc 系列的日系晶體是 npn 型,以三用電表歐姆檔 X1 ,黑棒接觸 B極,紅棒接 C 或 E ,正常的話這兩個位置應導通,阻值視晶體類別有些不同,交換測試棒量測BCE,應都是不通,若導通或些微導通均屬不良。

楼主:
將三極管c124焊出來 用表的電阻擋測x1 冇反應 而用x10 測出來有以下數字 請指點 這些數字的三極管是好是壞

网友:
這是DTC124E"數位電晶體(digital transistor)"日本製的影音家電常會用到,讀一下datasheet就知道用途了!

707.33 KB, 下載次數: 97

楼主:
謝謝您們回覆
圖中電路板藍色長形扁身IB701那顆甚麼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們回覆
圖中電路板藍色長形扁身IB701那顆甚麼零件

可能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