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S-642示波器

楼主(2010-09-12):
請問一下各位版主有遇過像這樣的情形嗎?
就是示波器可以測量2VPP就是示波器上的
校正電壓,但是無法量測其它的電壓,搞
了一整天好累,真的查不出來請位版友給
我一個方向謝謝GOS-642

以下是我照的,而且我已經解決了大家說的問題原來我的探棒接地都是斷的所以才會發生這種事

三角波還是怪怪的

三角波還是怪怪的

更明顯

更明顯

正旋波也是

正旋波也是

結果交流6V變成這樣是示波器有問題嗎?

結果交流6V變成這樣是示波器有問題嗎?

网友:
可能是我的示波器舊,兩台的校準信號都是0.5v pp,

新手區裏有示波器教學,去逛一下答案說不定在裏面。

网友:
發錯地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麼測的, 可量 2V,  應該就可量其它的電壓..

會不會是操作方面的問題?

楼主:
應該沒有錯阿!可是波形會亂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校正電壓能量而且也還滿漂亮,可是用函數波就很奇怪交流110
也量不出來,我今天照片給大家看看好了

网友:
發錯地方了....幫你轉走....

我的直覺 探棒的地線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錯阿!可是波形會亂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校正電壓能量而且也還滿漂亮,可是用函數波就很奇怪交流110
也量不出來,我今天照片給大家看看好了 ...

一  探棒的接地與被測訊號的接地是否確實接好

二 示波器測量交流110V,請問示波器的電源有使用隔離變器嗎?如果沒有,示波器可能因此損壞
   測試錶棒是幾倍的,如果是未衰減直接輸入,那示波器也可能因此而損壞

三 函數波的輸出頻率是否超出示波器的工作範圍

网友:
偶也認為地線沒接好,或者是探棒地線斷了,波形才會亂跳。

网友:
觸發沒調好也會使波型亂跳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還有WISH版大幫我轉過來,我會努力學習,還有很多版主謝謝你們幫我找到問題
還以為壞掉了,函數波應該還可以調整

网友:
可以注意看看您調整的相關旋鈕、檔位,該置於cal位置的,有沒有就定位,若沒有,波形是有可能亂跳。

若探棒本身有問題,那麼量測示波器本身的基準信號,應該也是會亂跳。

网友:
用的是函數產生器嗎?產生器是否有用掃描功能?有細心調節觸發電平嗎?前三幅圖不似垂直問題倒似水平掃描問題多點.

楼主:
前面三個圖是函數波產生器所產生的,後面是我量ac 12V,mec版大說的是示波器上的問題還是函數波產生器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