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新的列表機介面【已經不是平行埠LPT】了嗎??

楼主(2010-09-12):
【原來發的帖子~是錯誤的標題】:請問一下~新的列表機介面【已經不是RS-232】了嗎??

====================================================

更正啟事。。。
咱搞錯了。。。標題應該是:【新的列表機介面】【已經不是平行埠LPT】了嗎??。。。

不好意思。。咱已經7~8年沒有在用【電腦的列表機來列印 東西了】。。介面【已經由平行埠LPT】【改成USB了嗎??】

請教一下最近2年內有買過列表機的網友一下。。。^-^

ps:咱的Epson stylus color 480[墨水好像已經乾掉好久了]》《

网友:
現在印表機大部份的介面都改用USB了(有些甚至直接用無線網路做連線),
只有少數機種才會保留RS-232介面
而且現在較新的主機板上越來越難看到RS-232(或LPT)介面了。
----------------------------------------------------

啊...我也把LPT和RS-232 弄錯了...
以下是LPT在維基百科的介紹
http://en.wikipedia.org/wiki/LPT
以下是RS-232在維基百科的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zh-tw/RS-232

网友:
RS-232.........
那是20多年前9針點陣才有在用

楼主:
現在印表機大部份的介面都改用USB了(有些甚至直接用無線網路做連線),
只有少數機種才會保留RS-232介面
而且現在較新的主機板上越來越難看到RS-232介面了。

我剛才發現 2008年買的 acer主機【後面   跟本沒有RS-232的插孔】。。》《

ps:害的我只好用筆記型電腦的RS-232介面。。。試了安裝一下。。
【1】那條用8年列表机的【連接線】好像也有一點問題。。
【2】墨水乾了
【3】如果真的要列印。。。可能要去買一部最便宜的印表機》《

楼主:
RS-232.........
那是20多年前9針點陣才有在用

不會吧~2001 與2002年出產的列表機。。應該也都是RS-232的介面吧。。

ps:我的2004年買的電腦主機【後面 都還是RS-232的列表機】的插孔唷^-^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232(串列埠)和平行埠, 是不一樣的, 你會不會搞錯了..

說實在的, 我沒看過串列埠的印表機, 這種介面在一些條碼列印機上還是在使用著, 但一般的印表機沒看過..

現在有些主機板甚至都沒平行埠了, 或是擋板沒有平行埠, 而直接做在主機板上, 要用才用擋片裝上..

外面有種 USB-平行埠的轉接工具, 可以試試..

楼主:
RS-232(串列埠)和平行埠, 是不一樣的, 你會不會搞錯了

咱可能搞錯了。。。應該是【平行埠LPT】。。。

ps:就是楼下圖片【紅色那一個插孔】^-^
這是網路借來的照片。。我并沒有這台筆電》《
ps:【藍色是VGA的】

网友:
從 apple II 開始用第一台9針印表機就不是 rs232 介面 ,而是LPT (平行埠)介面,
如同 CreMakker 大所說的,現今新的機型幾乎將平行埠省掉了,要使用時就得找 usb to lpt的轉接線了。

网友:
RS-232在EPSON LQ-300時還有在用
詳見規格:
http://w3.epson.com.tw/epson/product/product_detail.asp?no=426&pno=C11C638071&tp=
之後都是列入選購的[插卡介面]裝到印表機上
以前是儀器設備類需要才保留....時過境遷
(上面那台NB好像是ACER TRAVERMATE 63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