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ES-110B洗衣機維修

楼主(2010-09-12):
故障情形:開啟電源面板顯示閃動,洗衣行程不太正常,時好時壞
拆開洗衣機面板取出微電腦板,經檢測發現電容有凸起和漏液....

有沒有看到我自製挖開板子與填膠的好用工具......
更換電容....找了一下找到一顆一模一樣的,另一顆替代的一樣是16v470uF,但耐溫原是85度換成耐105度,
外觀大小差這麼多....
更換電容後,司力控密封好剛挖開的地方,還可把剛才切割下來的兩個小圓片蓋回去,美觀又不會讓司力控黏的到處都是~一舉兩得.....
接著就完成組裝並運轉測試......
滿水位全行程運轉......
順利完工一切OK~
藉此機會順便調整一下皮帶張力,部分接點潤滑並清潔.....
再次觀察測試標準模式全行程洗衣運轉一次
功能正常!此機修理完成!

外觀大小差這麼多

外觀大小差這麼多

突起漏液壞的電容

突起漏液壞的電容

挖開填膠

挖開填膠

電容周圍把膠分離

電容周圍把膠分離

使用獨家自製家絲

使用獨家自製家絲

切割出相對位置的塑膠板~/不錯看吧!

切割出相對位置的塑膠板~/不錯看吧!

然後把填膠用一字起子輕輕挖起~很容易的就弄好了...接著使用烙焊接新的電容鐵 ... ... ... ... ... ... ...

然後把填膠用一字起子輕輕挖起~很容易的就弄好了...接著使用烙焊接新的電容鐵 ... ... ... ... ... ... ...

更換電容完成....裝回去時我還有用原切開的圓孔塑膠片用司力空黏蓋回去恢復隔離潮濕功能... ... ... ... .. ...

更換電容完成....裝回去時我還有用原切開的圓孔塑膠片用司力空黏蓋回去恢復隔離潮濕功能... ... ... ... .. ...

組裝測試運轉,恢復正常,

組裝測試運轉,恢復正常,

完工

完工

网友A:
現在原廠都塗一堆膠
真是麻煩~~~有沒有更好~~~用的拆些工具~~~~
我都直接將電容扯斷~~~
然後用 0.6MM 的鑽頭  直接打洞~~~~
應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原廠都塗一堆膠
真是麻煩~~~有沒有更好~~~用的拆些工具~~~~
我都直接將電容扯斷~~~
然後用 0.6MM 的鑽頭  直接打洞~~~~
應該也可以~~~

我使用這種工具很方便又快速,拆下壞電容幾分鐘就完成,又不會傷到微電腦板....
美觀方便又實用

网友B:
你的''  工具感覺很酷呢  要不要PO一下製作的SOP來分享一下阿'''
小弟去5金行看有類似的東西 挖壓克力孔的  不過不便宜呢

网友:
這位大大的工具真的很屌!又見試到大家DIY的功力了!
也恭喜大大修好了一台洗衣機啊!
不然請原廠的來,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解決了,
更不用說買一台新的了!

网友C:
......直接挖洞.....我還第一次看到耶......平時~~我都整片挖起來......

网友:
ㄜ!這膠............光要挖光,快要吐血了。之前無聊挖一片,挖了將近一整天才挖完。

网友:
挖洞不如把電容本體拔起 ,留下引腳,再焊上新的電容
,挖洞若沒補好膠防水...嘿嘿 !!!就""再來一台""囉.....!!

楼主:
可否告知如何拔起???????好想知道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工具感覺很酷呢  要不要PO一下製作的SOP來分享一下阿'''
小弟去5金行看有類似的東西 挖壓克力孔的  不過不便宜呢

我是拆一台洗衣機排水馬達當中有一片馬達本體的鐵蓋,用手提散打切磨一下不到五分鐘就製作完成了.....
我在找找另個馬達然後拍下製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挖洞.....我還第一次看到耶......平時~~我都整片挖起來......

整片挖起來...不小心還會把基板折裂..該工具也是我昨天臨時製作的,工法粗造了點,沒想到使用起來倒真是方便.....

网友D:
哇自製這個工具. 會不會把pcb板上的銅泊給切到阿n_083|

网友E:
這樣一修,那塊控制板又可以用好久,
真的要挖那些膠,看來要花好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自製這個工具. 會不會把pcb板上的銅泊給切到阿n_083|

不會的!因為自製的刀具沒有很銳利....且那把雕刻機轉速調到 M慢速,當到達膠質部分感覺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一修,那塊控制板又可以用好久,
真的要挖那些膠,看來要花好多時間....

沒錯!之前挖過幾次....真的很費時間....
上一次挖的時候我是用該把雕刻機裝上迷你型切割片

网友:
看到正面那些膠,就想起88水災街道淹水,還真像!!

网友:
這各工具的確很棒喔~~發揮巧思讓工作更快更好做~~
期待大大的工具製作實例喔

网友:
學起來... 真的謝謝大大><

网友(2010-10-21):
謝謝大大,我的洗衣機的症狀和大大相同,今天如法炮製,將損壞的SAMPO ES-103SBF的控制板的電容更換,就不會出現全部同時亮燈的情形,修復成功。再細看一下大大的圖,發現ES-103SBF的控制板和大大的非常相似,壞的電容也一樣(不過我壞了3顆),是不是聲寶洗衣機的通病啊!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處理方式,假如是我可能就笨笨的挖,聲寶的洗衣機都有這種通病嗎 ?還好我家的不是聲寶的,還不然會被老婆唸到臭頭!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確是如此~微電腦的都會有此情形發生.....各品牌都有可能會出現這種故障情形......所以很多人都會說機械旋鈕是得較耐用.......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各位大大都好厲害!洗衣機都會修...
我只會換電容..慚愧

网友:
挖洞不如把電容本體拔起 ,留下引腳,再焊上新的電容
,挖洞若沒補好膠防水...嘿嘿 !!!就""再來一台""囉.....! ...

作者的方法很棒,你的方法更省事,下次學你的方法。

网友(2011-02-21):
沒想到自制工具果然好用.不像我是用刀片慢慢的割.耗時 下次也來做一個 感謝分享啦

网友:
動動腦就省錢n_116|

网友(2011-06-23):
修理東西有時就像這樣.
要找出故障點不難.
但如何拆開及復原卻令人大費周章及傷透腦筋 !
這就是原廠不想讓別人修理的目的吧.
所幸有像大大如此的能人異士.
能自製用來順手的工具.
讓爾輩的奸計難以得逞!
幸哉!幸哉!

网友(2011-11-08):
切的好漂亮,也沒傷到板子!!讚

网友:
真是厲害..
想不到有這一招..

网友(2012-02-11):
我之前遇到同樣的情形...
是用斜口鉗+蠻幹把它挖開的哩!
版大的功力更是高明
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