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300w power 維修

楼主(2010-09-12):
這電源供應器是我當印表機伺服器的電腦.突然罷工.量12v跟5v和3.3V都無電壓.

耶這有4.7v耶.記得wish大說過有這個電壓修低壓

耶這有4.7v耶.記得wish大說過有這個電壓修低壓

哈拆開盒子是軟的啦.電容凸起漏尿了

哈拆開盒子是軟的啦.電容凸起漏尿了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找廢板拆一顆來頂

找廢板拆一顆來頂

換好後通電.耶風扇轉了

換好後通電.耶風扇轉了

量12v.怎才11.8v...

量12v.怎才11.8v...

加負載後量.12v了.終於撿到軟的了.一顆3300uF/16V完修

加負載後量.12v了.終於撿到軟的了.一顆3300uF/16V完修

网友:
恭喜 Dave, 賀喜 Dave..

完修了..

不過圖的順序有些問題耶..

网友:
FSP...........
還好是軟的!恭喜Dave大您完修囉!

网友:
就這麼簡單?????
哪可能???
因該會有~~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候開不了的疑慮吧

网友:
恭喜完修 ~...軟的 ~我也要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謝謝您發現我以重編好了n_080|

楼主:
s10274chen大.全漢的power不好嗎.我大都買這個耶n_083|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您不要嚇我耶.還會有時不開機.我就放火燒了他n_136|
回复 网友C:
carzy1kimo大.以您的功力.不能撿軟的.

网友D:
原先偶也似懂非懂
後來發現是編輯中

偶比較習慣把圖檔用插入功能
比較不會看到檔名

偶看到圖中有塑鋼土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到踢到鐵板的那一篇...........修不起來。

不過全漢的品質,真的沒話說,若結構沒壞,大多爆電容,就好處理囉。

网友:
全漢.....!!最好再燒機4~5個小時,否則...嘿嘿嘿(@#$%&*....)

別怪沒提醒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plung大提醒n_131|
我已換上.沒燒機.因是自己的.所以要是又壞了.就再修一次.修不好就放火燒了他n_136|
引用 网友D:
原先偶也似懂非懂
後來發現是編輯中

偶比較習慣把圖檔用插入功能
比較不會看到檔名

偶看到圖中有塑鋼土耶

歹勢害你看到霧煞煞.眼睛真厲.我自己還沒看到塑鋼土也入鏡耶.那是上次修補一台大樓柴油發電機水箱漏水買的.

网友:
全漢.....
用料真的很好,但故障維修真的需要一點運氣,可以很軟...也可以很硬.....修復機率低....

网友:
看來全漢的都不好修,前天有換一顆爆電容的,
覺得內部跟dava大的這顆很像 ,原來這是全漢的啊,
還好只是爆電容....

网友:
原來全漢也有軟的ㄚ~~
被Dave大撿到軟的了~~(Dave大希望不要放火燒了他~~哈哈哈)

网友:
我也要軟的拉,手上還有一顆撐不起附載的要處理n_073|

网友:
全漢不是應該要全焊嗎?
好像越來越多缺焊了...
防突波的壓敏電阻跑哪去了?

某400w APFC型號
某300w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