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爱迪生DS017 吸锡器有假货吗?谁会鉴别?

楼主(2010-09-13):
在这里看到介绍这种吸锡器很棒,随买了一支,收到后看吸锡器的外壳朔料细节做得不够顺滑,有些许毛刺,不知道这款吸锡器有假货吗?谁会鉴别。:)

网友A:
@@"你的頭有加裝高壓帽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頭有加裝高壓帽厚~~~~~

是哦,行家,一看就明白,在別的論壇有個老手居然看不出,說什麽愛迪生的吸錫嘴是白色,你的怎麼是灰色的,還猜測可能是新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可能基地那邊還沒有人這樣玩吧?吸錫器改版了..............

有毛刺,射出成型時雜質影響,或是模具有「沙孔」吧!

网友:
我買過一支便宜貨~用不多久 ~裡頭的 樹膠 會裂掉...就壞囉 ~
要自己用銅線 固定在裡面就可以用囉~
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2010-12-25):
我買過一支便宜貨~用不多久 ~裡頭的 樹膠 會裂掉...就壞囉 ~
要自己用銅線 固定在裡面就可以用囉~
一分錢一 ...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这支吸力是不错,但感觉原配橡胶圈有点松,刚开始时没注意到,用了几次发现漏气,拆开才看到橡胶圈和塑料壁缝隙有些大,但弹簧和内部做工感觉应该是高档货,自己又拆了个几块钱一支的吸锡器橡胶圈多套一个上去,发现漏气的现象改善了,个人感觉这款吸锡器是挺耐用的,最重要的是橡胶圈,如果能买到相同的代替品多套几个上去,那样密封性会更好,更耐用。

楼主:
呵呵...............
可能基地那邊還沒有人這樣玩吧?吸錫器改版了..............

有毛 ...
引用 网友D:
[/quot]

亦或者是一部分原料和元件是正品,一部分是假的,地下工厂自行组装的也说不定。我手头这支内部塑料和弹簧做工都没话说,就是橡胶圈有些松动,感觉橡胶圈不像是原装货,不知道会不会是批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