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evenTeam ST-420BKV-03F 維修

楼主(2010-09-13):
這台 SPS 做工滿不錯的, 是朋友送我的..

故障原因: 5VSB 不穩定, 數值會亂跳

看到這里, 很多人可能心中有個譜了, 又是電容惹的禍..

今天的主角:

用 Power Supply Tester 測一下, 紅點的部份一直在跳, 在拍照時, 剛好拍到沒顯示..

脫光光的樣子:

首先找到 5VSB 的線(紫色), 查一下附近的電路.. 看到沒, 紅點兩顆電容都 "大肚子" 了..

換下這兩顆大肚子的電容, 再使用 Power Tester 測一下, 5VSB 正常了, 數值不會再亂跳了..

就是這兩顆電容在作怪, 一個是 1000uF/16V, 另一個是 470uF/16V..

----

OK, 完修..

Power Supply Tester 真的很好用, 在維修 SPS 時能讓我們快速的、初步找出毛病, 也不用電表量, 省下一些步驟..

Dave 聽到沒, 買一台吧..

网友:
嘻嘻''...小弟都沒這個''  真該來買一台''..大陸人開發維修工具真的優拉

网友:
那個故障.....已經是這一型的通病了.....
我現在看到這一型的都會當成寶收起來...
這台電源瓦數夠大也夠好用

网友:
這台 ~7盟   420W 的 以前好像 ~幫朋友買過2台 `我看通病
早完會遇到它的~~

网友:
感謝分享,這篇看完後.................
害我好想去買一台Power Tester.....

网友:
那顆Power Tester雖然好用. 但是裡面的假負載太小了點. 而且只有5v輸出有假負載. 遇到一些較頑固的power測不出好壞
通常會建議各電壓輸出在自行加一些負載測比較準.

网友:
電容換完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
哇~七盟420W,少說市值也要1千多大洋,真的賺到了n_125|

网友A:
CreMaker大大
照您的指甲看來
似乎顯示工作過勞,睡眠不足,用腦過度
要多休息,補充維他命及蛋白質
可是也有人說像你我這種年事稍長的人,多少會有直紋
不過偶以前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大
照您的指甲看來
似乎顯示工作過勞,睡眠不足,用腦過度
要多休息,補充維他命及蛋白質

感謝關懷哦..  其實真的可從指甲看出一個人的建康狀況.. 雷大這方面有研究過哦..

我現在真的有點身子差, 前些時候去檢查, 有血壓及血糖的問題..

唉.. 現在在吃藥了..

現在每天都強迫自己儘可能的在一點前睡, 飲食也很注意.. 希望能多在世間多 "危害" 久一些..

XD.. 我現在三餐都自己煮耶..

----

注意看一下, 一般人的指甲月牙很明顯, 我的幾乎沒了, 有人說這是菸抽太多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些時候去檢查, 有血壓及血糖的問題..

看來那直紋跟血壓有關係
以前偶常熬夜
收縮壓好長一陣子都在150左右
現在有比較降低了

网友B:
  TIPS:小太陽——指甲健康圈

    小太陽,就是指甲根部發白的半月形,叫做甲半月,又叫健康圈。一般而言,甲半月佔整個指甲的1/5是最佳狀態,過大過小或者隱隱約約都不太正常。甲半月太大的人容易發生高血壓、中風;而甲半月如果太小則說明血壓太低。完全看不到半月甲的人,大多有貧血或者神經衰弱的症狀。

    同時,半月甲的顏色以乳白色最佳。發青,暗示呼吸係統有問題,容易患心血管疾病;發藍,則是血液循環不暢的表現;發紅,對應的則是心力衰竭。 (完)

一點還是太晚啊........
子時可是肝造血,俗稱美容覺的時段哪...

引用 网友A:

看來那直紋跟血壓有關係
以前偶常熬夜
收縮壓好長一陣子都在150左右
現在有比較降低了

這樣不會頭脹脹的頭暈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會頭脹脹的頭暈喔?

本來忘了,經晚安大提醒
好像真的有點暈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對七盟的電源印像不是很好n_100|
以前還沒接觸DIY維修時.七盟常掛點.後來買了全漢跟英誌就很少遇到問題.

网友C:
七盟5VSB 電路真的常出問題,若要避免,要養成隨時關電源習慣,避免5VSB一直待機..
若是長時間使用建議可以考慮其他品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七盟5VSB 電路真的常出問題,若要避免,要養成隨時關電源習慣,避免5VSB一直待機..
若是長時間使用建議可以考慮其他品牌...

.....你可以幫他跟換更快的高速二極體...與品質較好的電容就好了阿...
他為何會有這通病...你猜猜看....
要是想要有永久利益收入...是不是要設計一個用久了就會壞的東西...
要不然以後的新產品要買給誰???有固定的故障位置..是不是就有固定的維修收入?

難怪友達在美國會被告...不是沒原因的....賣的太便宜...他的面板品質又不輸給其他大廠....
要是友達面板做的很濫..在美國賣的超便宜...肯定不會被告....

网友E:
恭喜完修。。
想請問一下。。【兩顆大肚子的電容】的旁邊。。。那個白色的粘膠。。
是什麽膠??  是固定螺絲的【螺絲膠】嗎??

ps:我拆華碩筆電。。看到有一些【螺絲膠】好像是【淡藍色的】。。用量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想請問一下。。【兩顆大肚子的電容】的旁邊。。。那個白色的粘膠。。
是什麽膠??  是固定螺絲的【螺絲膠】嗎??

ps:我拆華碩筆電。。看到有一些【螺絲膠】好像是【淡藍色的】。。用量很少!! ...

那個不是螺絲膠啦..

藍色、白色、黃色.. 等應該都是同性質的.. 用途在絕緣、固定零件, 這類材料也是耐高溫的..

不過這東東不好買..

不妨使用矽利康來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想要有永久利益收入...是不是要設計一個用久了就會壞的東西...
要不然以後的新產品要買給誰???有固定的故障位置..是不是就有固定的維修收入?..

這句話說得有些 "殘酷", 但卻是事實..

所以買東西, 不妨先找一下網路相關資料, 或是問一下這方面的專家, 像 shunxing、狼大..

网友:
換下這兩顆大肚子的電容, 再使用 Power Tester 測一下, 5VSB 正常了, 數值不會再亂跳了.

【1】
大肚子的電容。。一定要換掉。。
否則 空氣跑進去。。【電解電容~ 原本【類似真空的放電效應】就無法正常執行了】。。。【過濾出來的【直流電】】也就不純與不穩了》《

ps:
大肚子的電容旁邊有個【小電感】。。
電感的作用。。也是【抑制與阻礙交流電】~使【直流電】更穩定!!
所以旁邊那個小電感【應該是 穩定5V的】。。。咱是新手。。如有咱講錯~對【電路圖很瞭解的】高手請指正。。謝謝^-^

-----------------貼個視頻。。幫自己解惑一下。。每次看到電感【都不知道它的作用為何】
ps:【電感】。。對【交流電有阻礙】。。【線圈增加一倍】【串聯的燈泡 亮度更暗】..
解惑的視頻如下。。。
【轉帖】【不錯】【很基本】電感對交变电流的【阻礙作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1MTQ5OD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