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顆海韻330W的,開機使用正常,但會跳電又復電...

楼主(2010-09-13):
一般開機使用都很正常,
但使用一段時間後(負載越高,時間越短)會忽然跳電又立刻復電,
有聽到所有風扇和硬碟全關的聲音,但馬上又啟動,
不過此時電腦並沒有被重新開機,而是沒有畫面....
請問高手們,這會是什麼元件壞掉?修理大概要多少錢?(當初買1300左右,已經過保了)

PS:
換一顆power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這顆power拿去裝另一台,另一台也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應該可以排除是主機板和其他零組件的問題,也排除市電不穩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您可以拍照片上來,經過站內的高手過目,
也許你就可自行修復了,搞不好只是電容的問題而已!

网友B:
建議你先自己拆開POWER..拿去機車行跟他借空氣壓縮機.的風.吹一吹.清一清灰塵
搞不好.就好了..........還不行的話..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先自己拆開POWER..拿去機車行跟他借空氣壓縮機.的風.吹一吹.清一清灰塵
搞不好.就好了..........還不行的話..在修了

我確實有把裡面的灰塵清過了,但是沒有效果...=___=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先看一下有關 "維修實例" 了解一下是不是電容 "大肚子" 了..

否則你就樣問, 沒圖沒真象, 說的又不是很清楚, 大家很難幫你的..

以你這種情況來說, 電容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你這種情況來說, 電容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

我有拆開看過,裡面電容沒有任何燒毀痕跡、沒有大肚子,
也沒有其他有損壞的現象....
所以我猜測是屬於外表看不出來的那種損壞...(元件內部老化或壽命已盡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拆開看過,裡面電容沒有任何燒毀痕跡、沒有大肚子,
也沒有其他有損壞的現象....
所以我猜測是屬於外表看不出來的那種損壞...(元件內部老化或壽命已盡之類的...) ...

正如你所言, 其實, 沒有大肚子的電容並不一定就是好的..

電容若無異常, 電路板是否有燒黃及零件燒壞的情形..

另外建議你檢查一下銲點, 看看是否有虛銲的現象..

若有電表, 不妨把電源供應器 Power On 後, 量一下各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
部分電源PCB背面針腳長度過長,有時會因輕微短路造成異常,可以先檢查看看

网友E:
我也有一顆海韻ss-330hb的電源也是跟你一樣無爆容.無燒毀痕跡.剛開始開機狀況跟你一樣到後來更慘的是主機板燒壞及燒錄器燒壞.目前還無頭緒如何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顆海韻ss-330hb的電源也是跟你一樣無爆容.無燒毀痕跡.剛開始開機狀況跟你一樣到後來更慘的是主機板燒壞及燒錄器燒壞.目前還無頭緒如何檢修. ...

啊...難怪我的主機板也壞了(保固送修回來了)
看來好像蠻嚴重的,幸好其他周邊應該沒有壞...
可能要送海韻了,不過過保了,不知道會被收多少錢...

网友:
今天處裡了 家中女兒 再用的電腦--不開機-
不然就是 開了一下 就又自己關...
先從POWER 著手..拆開後 零件上 沒什明顯損壞痕跡.或電容凸.(因只電腦很少用)
手上沒有 多餘的可換測試..也懶的拆其他台的用
.當拆除20Pin街頭時 感覺很鬆...插回去也很鬆
仔細看..原來在 20Pin街頭上的端子-原本應該是2個左右 [] 合起來成為一個口
用強光去看..端子上有火花燒的痕跡....變黑
有些腳 已經是.快變有缺口縫隙的  []
拿一個壞的POWER 拆20Pin街頭  一條一條 焊接+熱縮+熱熔膠 ..裝回去後
就正常了......以上給你參考看看  .祝你好運.......

网友(2010-10-14):
海韻的Power現在改成5Y保固喔!!
330w應該還在保內~~記得先去加海韻幫!!!這樣才有5年免費保固.....
小弟有好幾顆海韻就是這樣來的@@

网友:
電容長高、爆漿或流湯,都是可以明顯看出來的問題。

不過每次在這裡看到有新手發問時,總會覺得拆開後有拆開的麻煩。
經驗不夠,連換電容都是很麻煩的事。況且有不少狀況都不是電容的問題。

電容被膠黏住、凸頂的電容被一堆沒凸頂的電容包圍住。
對新手來說,特別是很少碰烙鐵的人,都是不好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