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ITSUBISHI RDT175MS電源無法啟動(綠燈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13):
最近值夜班機台設備稼動正常,利用時間將DRY ETCH機台故障螢幕拿來修一修,拆開發現電源輸出區電容爆漿數顆,找一些庫存電容換上就OK了,又替老闆省了一筆摳摳。

電源板紅框內電容NG*6
1000UF/35V*1
1000UF/16V*2
1000UF/10V*2
470UF/16V*1

更換良品OK

型號

完修畫面

面板型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沒跟老闆說 "頭耶, 我要加薪" ..

网友:
繼C大後~我要跟老板說..."頭耶~我要休假"

网友:
繼C大~~好奇 大~~後換我要跟老板說..."頭耶~我要休假~~且要加薪~~

网友:
可以跟老闆請功勞一下,放能不能放個榮譽假!
不過可以讓老闆知道大大有在用心!

网友:
P+I上有BENQ字樣....
在公司修理公司的東西,不管是一個小PC POWER,或是一個20幾萬的人機系統觸控屏,報酬都是相同的,就是你的月薪(偶爾有一點激勵獎金)

网友B:
我最不喜歡修理公司的東西 !! (非相關生產的電器)

老闆說只會說修好是應該的 !!

而且越修種類就越多 !! 永遠沒完沒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不喜歡修理公司的東西 !! (非相關生產的電器)

老闆說只會說修好是應該的 !!

而且越修種類就越多 !! 永遠沒完沒了 !!

同感!!
所以公司只要有3C產品或家電報廢
都私下跟管理部門要回家玩
絕不幫公司修

楼主:
漫漫長夜值班無聊,拿來玩玩打發時間,零件是從報廢機板拆下不花一毛錢,算是自願做公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漫長夜值班無聊,拿來玩玩打發時間,零件是從報廢機板拆下不花一毛錢,算是自願做公益。

同感, 有時事別人可能不會放在嘴上, 但有些人會放在心里..

沒人感激, 當做練技術囉.. 這種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吃虧有時就是佔便宜..

网友:
打發時間做善事吧~~我也是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不喜歡修理公司的東西 !! (非相關生產的電器)

老闆說只會說修好是應該的 !!

而且越修種類就越多 !! 永遠沒完沒了 !!

說的好...千萬別忙死自己...!!

网友:
DRY ETCH
乾式蝕刻耶
偶好想玩玩看
可是沒有機會

网友:
電漿設備很貴的不是個人能玩的

网友:
電漿Plasma設備也有便宜的
譬如說:日光燈n_067|
類似情形也有人叫輝光放電Glow discharge
極高溫,如太陽,其中也是電漿
偶以前論文是搞電漿的,用來分解化學物質
現在設備是貴在哪,偶不清楚
只知道現在的真空度可以抽得比以前低

网友:
半導體製程中的電漿清洗,是將製程氣體分子離子化後,轟擊被清潔物表面,將表面髒污及氧化物質去除。
主要構成為真空腔體,內有電極板,將待清洗物放入後關閉並開始抽真空,當真空達到一定程度後通入定量製程氣體(一般為氬氣或氫氬混合氣)並啟動RF產生器,此時會在電極板與腔體間產生氣體被電離化的電漿現象,產品表面因遭大量離子撞擊,氧化物質被去除並使表面略呈粗糙狀(可使用水滴角度確認粗糙度)。

网友:
濕式蝕刻跟乾式蝕刻圖示

网友:
恭喜完修
完修不開機^-^

ps:【電源輸出區 的電容】的換修。。實在不簡單!!
一開機就知道【焊接技術的好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漫長夜值班無聊,拿來玩玩打發時間,零件是從報廢機板拆下不花一毛錢,算是自願做公益。

.....你的工作肯定很輕鬆......
修些東西~~~~才不會成了金融風暴的替死鬼....

网友:
當做是自己練練功可以 !!

但千萬不要對老闆心存幻想 !!

老闆要砍人 , 只會看誰領的薪水高 !!

不會記得你曾經對公司有過的貢獻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碰到機況不佳簡直忙翻天操到爆,要點檢機台、又要保養修理機台、排除機台故障...等等........

不輕鬆啊!!!

网友:
老闆應該感謝有W大這種忠心的員工
該加薪+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