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E150mb 請教!

楼主(2010-09-13):
優派 VE150mb

[問題1.]
使用約8年半,近1個月來螢幕四個角落都有稍亮的感覺,就在前幾天突然整個畫面亮白。

PS:重開機的前置畫面都正常,要到進入系統畫面就完全亮白。

請問是否為高壓板故障所致呢?

=============================
[問題2.]
因為沒有電子基礎也不會測量電壓,目前僅想直接學習換板即可。
一般網路拍賣的通用高壓板都是6PIN居多,而且需要自行跳線使用。
因此,想學習如何跳線。
=============================
VE150mb 四燈小口 7pin 高壓板 如下圖:
1.綠色
2.黃色
3.紅色
4.黑色
5.綠色
6.黃色
7.紅色

※一般通用高壓板(6pin)
1.紅色(電源)
2.紅色(電源)
3.黃色(控制)
4.黃色(ADJ)
5.黑色(地)
6.黑色(地)

PS:如何跟7PIN高壓板跳線使用?

感恩您的教導!謝謝!!!

网友:
[問題1.]  因該部是高壓版問題...而是ad版
                1.四角落 比較白請將偏光百重新安裝 ''
                2.螢幕都很白''  因該是ad...上的eeprom  或許更換或許進入工廠模式設定
螢幕很白  如果示燈管很亮''  跟很白  是不一樣的  相信這很簡單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