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建達HD-17A 請教!

楼主(2010-09-13):
建達HD-17A

[問題1.]

螢幕是客戶拿給我回收的,取回上電,可過電,但螢幕整個都是亮白。
後來我就拿去送修,使用了半年多,突然間整個畫面變得很亮,
其他功能、顏色對比,顯示都正常,唯獨就是亮到不行。

請問這也是高壓板故障所致嗎?

==============================
[問題2.]
如是高壓板故障,請教導此類型高壓板跳線方法。
高壓板為5pin 如下圖:
1.紅
2.黑
3.白
4.綠
5.藍
ps:如何跟一般通用高壓板(6pin)跳線使用?
感恩您的教導!謝謝!!!

网友:
高壓板千萬不要看顏色,會燒得很慘
保險絲一定是正極,對應到接腳是哪一隻?那一隻就是+  (可能會有2隻)
電容有條線的那隻腳對應到接角是哪一隻?那一隻就是-   (可能會有2隻)
其他的就是 ON/OFF    與ADJ
ADJ可不接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

燈管會亮,高壓板就沒問題。除非OFF後燈管還亮著,那高壓板也是壞的

网友:
應該是ad版的問題啦,儲存器24c可以換一個新的看看

网友:
1.白到不行....我猜想也是eeprom''  換一顆空白即可知道 !!.........也有可能是t-con上得˙dc-dc電路~!!
2.ON/OFF點判段  建議實際測量一下 體會一下!!    這種高壓版我猜背面因該有小電晶體 其中至少有一只它b腳與   on/off 點  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