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 MS-6799主機板 音效無聲音輸出

楼主(2010-09-13):
這一片微星 MS-6799主機板 , 可正常開機,
安裝各個驅動程式也無異樣,做周邊測試無聲音輸出,檢視JAUD1跳線,有正常插入,
重新安裝驅動程式故障依舊.

1.確認音效故障後  目視檢查Realtek ALC655 IC周邊零件 沒有發現問題點.

2.以歐姆檔對地打阻質 發現ALC655  25腳對地只有4.86歐姆 此腳為ALC655  Analog VDD  5.0V 來源.

3.ALC655  25腳電源來自 VR1 電晶體,  首先把VR1電晶體拆下量測. 電晶體測試OK , ALC655  25腳對地阻質依舊為4.86歐姆,確定Realtek ALC655 IC故障.

4.找修不出來廢板 ,拆下ALC655 IC 來換 , 拆時容易換時難 , Realtek ALC655 IC 大小約1公分共48 PIN ,
  只好搬出老花眼鏡 小支放大鏡, 結果還是搞好久才焊接完成.

5.重新上電測試,開機後右下角,小喇叭及音效圖示不見了,硬體檢查顯示無音效硬體,檢查結果Realtek ALC655 IC  6-7腳被我焊接短路.

6.再次測試  這次確還是有小喇叭及音效圖示 但是無聲音輸出 檢測結果Realtek ALC655 IC  41-42腳焊接短路.

7.上電測試 終於有正常聲音輸出.

1  .

直接在VR1晶體量測    25腳對地只有4.86歐姆

25腳 為ALC655  Analog VDD  5.0V 輸入

25腳對地只有4.86歐姆 此腳為ALC655 Analog VDD 5.0V 來源

25腳對地只有4.86歐姆 此腳為ALC655  Analog VDD  5.0V 來源

6-7腳被我焊接短路

拍的模糊不清

拍的模糊不清

6-7腳被我焊接短路

6-7腳被我焊接短路

41-42腳焊接短路

41-42腳焊接短路

41-42腳焊接短路

41 42 接腳定義

41 42 接腳定義

41 42 接腳定義

共48 PIN

共48 PIN

网友:
頭香!收下囉,這樣省得外插一片音效卡耶~
有了你的維修實例,對於日後碰到類似問題就有方向查修囉n_131|

网友A:
請問   Realtek ALC655 IC  會故障的原因有哪些呢?

音效輸出孔 (綠色) 熱插拔會造成故障嗎?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及說明哦..

收下了.. THKS..

另外, 我銲這種元件, 都會使用拖銲的方式, 然後再用吸鍚線吸掉多餘的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Realtek ALC655 IC  會故障的原因有哪些呢?

音效輸出孔 (綠色) 熱插拔會造成故障嗎?

應該是ALC655 IC 本身不穩定的關係,音效輸出孔直接插拔應是可以 .

网友:
很棒的實例~ VDD 對地阻值過低, 直接判斷IC損毀
還好有備品, 否則的話也只能外接音效卡了

网友:
精采詳細的維修實例...銲這種接腳比較細密的 ic ..我銲接完一定會用 30倍的放大鏡先檢查一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也讓小弟我又長了知識了!
以後對於類似的問題,也比較有方向可以去找問題了!

网友:
用usb音效卡可能比較省事m要換零件麻煩,不過是很好得維修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
之前遇過音效晶片會掛掉的原因有前置面板誤接、針腳被通入電源、旁邊的78L05掛點導致。

网友:
感謝~~很多腳的IC都不好焊~~~

网友:
我也有一塊同牌子也是沒聲音還躺平

可以試看看  謝謝

网友:
我也有一張同樣的板子也是沒音效

趕快來試試看

感謝分享

网友(2010-11-05):
請問一下,找問題元件,為何要以歐姆檔對地打阻質的量呀??

楼主:
請問一下,找問題元件,為何要以歐姆檔對地打阻質的量呀??
引用 网友B:

對地打阻值為何要以歐姆檔?

這習慣是在以往修理音響放大電路養成,
在電晶體放大電路中, 由電阻. 電容.電晶體組成一迴路,
電晶體視為兩顆二極體,如故障打穿或OPEN ,其PN接合電阻值必變,
因此與電阻形成的等效電路阻值必然不同,當以歐姆檔對地打阻值,
如對所測阻值有疑問,需表棒紅黑互換確認PN接合之正逆阻值是不同的.

IC電路其內部還是電晶體組成 ,故個人習慣用歐姆檔做對地打阻值,
且當用指針三用電表時是沒二極檔可用.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日後可以來試試

网友:
ALC655  25腳對地只有4.86歐姆 此腳為ALC655  Analog VDD  5.0V 來源.

大大,我想問一下,正常來說,應該是幾歐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正常阻值已經忘記 ,應該是1K 上下 ,

一般IC電路對地阻值應該不會低於500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