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故障請教

楼主(2010-09-13):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小弟是最近開始試著維修LCD的嫩手

剛好手邊有台三隻鳥的VX912原本故障,就拆開看後發現電容凸了,後來換好電容後變成電源燈閃爍

所以就開始狼大的教學,量測到上的震盪電容處的電壓(12V)會跳,所以就將兩顆振盪電容也換了,換成PANASONIC 154J250V 0.15UF 250V(但想問一下上面有H或是B有差嗎?)

後來上電後就出現燒焦味,看起來是背面圖的元件燒掉了,藍色圈起處的有哪位大大可以告訴我有什麼替代料可以換嗎?

感謝

紅色圈起處是已更換之零件

紅色圈起處是已更換之零件

用電錶蜂鳴檔測試會逼逼叫

用電錶蜂鳴檔測試會逼逼叫

网友:
紅色那顆三隻腳交替量一下有沒有短路,有短路就是燒掉了
那顆的右邊一樣的也是,通常2科會一起燒

楼主:
有使用電表量測過了,確實短路了,所以想請教藍色圈起的那顆要去哪買呢?謝謝

网友:
網拍找,可以找的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617大,不好意思,我要怎麼搜尋才找的到呢?我看板子好像是寫PJS5 SR24對嗎?直接搜尋即可嗎?

网友:
那棵是保護二級體,smd  zd  是2a  4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SMD 2A 40V的,我網路上找到這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305170768,這各可以嗎?
感謝囉  :)

网友:
DK(2SC4672)可以代用的SMD電晶體
2SC4521
2SC4409
2SD1623
DG(2SD1624)

舊文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awp68大 您好:
我有找到DK那各,但不知道DK右上角那顆(藍色圈起)那顆是什麼,按照盧大給的訊息,不知道我找的那顆可以代替嗎?謝謝

网友:
藍色中是個二極體(背光點滅/亮度調整電路用的),一般較難燒到那,先拆下用電表確認好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您好,請教一下原本是電源燈閃爍,發現上方的震盪電容膨脹了,所以我就連下面一起換掉了,我換成之前看您文章提到的0.15uF 250V的,後來上電就把DK與藍色的二極體都燒掉了(有聞到焦味),請問一下這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因為還是新手,所以會有很多問題,請大家見諒

网友:
在更換故障元件後,最好進行其他高故障元件及焊接焊點的檢查後再上電,以免故障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狼大,感謝您的提醒,但因目前是新手,所以很多東西都在摸索中
另外請教一下,交我已將DK與二極體都換掉了,但是故障還是存在
現在的故障現象:畫面一閃即滅,但電源燈恆亮,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呢?
感謝

网友:
先確定是壞的部份
示背光燈管還是高壓版還是電源版
你這個一閃及滅一定是過壓或過流保護
上搜索搜一下,論壇一定有人談過,自己摸索出來的一定比較甜喔
而且你就幾張圖片,我想也沒有辦法隔空抓藥,就給你下判斷
只能給你一個維修的思路,若像我是個門外漢,我一定先排除過流保護(燈管因素)
然後換高壓公版,慢慢的入手,不可能還不會走,就想要飛,加油,大家加油

楼主:
重新確認過了,狼大敎的12V檢測確實有量測到,也將DK2的電晶體與右上方的都換過了,目前的故障情況上電接上訊號,畫面會出現一下就不見了
請教一下藍框內AO4812雙包裝N-MOSFET是否也已經損壞,這各樣如何檢測呢?不知道要怎麼找這各的替代料
再次麻煩大家了,感謝

正面確認12V

正面確認12V

更換DK電晶體

更換DK電晶體

网友:
給你個建議你參考看看

1.閃一秒即滅,通常是電源板出問題,但是這款燈管出問題的機率也是有的,我就遇過好幾台

2.因此若我是你我會直接買片好的(新品)VX912電源板,可當備用測試
   藉此可區分燈管or電源板的問題,

3.有時電源板怎麼修多修不好,就必須直接換板(不是改高壓條加裝上去,後遺症會很多 )
   换下來的故障電源板,日後就是當零件使用,也不算虧太多

全新 VX912電源板約 NT:500 元,露天拍賣可買到

你自己考慮看看

网友:
一閃即滅後用手電筒確認仍有畫面的話,則表示燈管或是P+I仍有問題。
另外可以的話,找燈管來看看上下兩組高壓輸出是否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小弟已經上拍賣買到電源板了,確認過登管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目前已經不知道要怎麼再檢查,所以想請教看看是否有可能是藍框內AO4812雙包裝N-MOSFET是否已經損壞,但要如何測試呢?怎麼找替代料呢?
若不是這各壞掉,還可以做哪方面的檢測呢?還請指教,謝謝

网友:
試著將BIT3101A的第16腳接地,目的是將
PWM控制IC的保護去除.
保護去除之後如果還是無法點亮燈管,那麼就是
PWM控制IC電路故障,如果可以點亮燈管,那麼
就可以一一檢查是哪一支燈管無法點亮.
高壓板故障的檢測以及維修技巧非常多,每個人使用
的手法皆有不同,去保護維修是最基本的方式,維修
完成後記得將保護回復,以免造成不可預期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