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32吋TV(DTL-732E300)的power超會壞的

楼主(2010-09-14):
最近有遇過好幾台~~都是通病~~一個2極體壞掉了~~給大家參考看看~~
接110V電~~POWER不亮~~所以就只好從POWER查起
機種如下~~
後蓋打開~~就可以看到內部
POWER台達電做的!!量測5V待機電源無輸出~~
所以確定是電源的問題~~拆下來~~
分解他~~
量一下保險絲~~無斷路~~結果是2極體壞(紅色圈圈內)
拆下來~~確定是短路的
手頭沒一樣的零件(高速2極體)就用早期CRT用的寬度2極體替代~~
耐壓1600~~2000V~~3A左右

更換後~~量測5V待機~~有輸出~~
組回~~測試~~

看到畫面了~~
收工~~熱機
但有一點~~小弟不了解的地方~~
因為最近~~雷~~~比較多
每一台來的~~大家都說是打雷後壞的(雷擊)
但看又不像!!是~~突波~~的關係嗎??
我也不知道~~有瞭解的~~可以幫我解答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有一點~~小弟不了解的地方~~
因為最近~~雷~~~比較多
每一台來的~~大家都說是打雷後壞的(雷擊)
但看又不像!!是~~突波~~的關係嗎??
我也不知道~~有瞭解的~~可以幫我解答嗎??謝謝

直接雷擊, 應該不會 "受傷這麼輕"..

先前碰到過的實例是每次只要打雷, 網路卡一定壞.. 而外表看來都很好, 也就是沒外傷, 有內傷..

建議客戶使用有突波吸收器的電源插座.. 應該可避免這個問題..

可能是電路感應到, 在瞬間有"突波" 所引起的..

网友:
....我也不太知道'' 大雷雨時候使用家電  有壞掉的情況....
有時候拆開 有東西'' 明顯燒壞  有時候只是小東西燒壞....我想是瞬間大電流打入房子
巨大的電就會由接地線漏出。(或許房子沒良好接地釋放能量)
而在家裡牆內那我們看不到的電線中流竄,
如果剛好流到你在使用的家電,巨大的電流會導致不可預期的後果。

网友:
雷擊是很可怕的.
以前跑服務,曾經遇到過客戶家中電視,錄影機,冰箱(PTC爆掉),冷氣(電控部分)在雷擊時瞬間全死光@@.
顧客說那時應該是落雷直擊屋頂,在裡面的人還會感覺到一種發毛的觸電感= =

网友:
嗯~今天也看到主機板的網路晶片直接被雷打破一個洞~

网友:
雷擊真的很可怕,小弟單位一台XEROX N4525 PRINTER 被雷打壞,主機板CPU上燒1個洞,台灣全錄報價22000,小弟最後從廢機上殺1塊主機板0元修好

网友:
最近打的雷實在夠可怕,先前從中午開始(沒停過)一直到下午四點好像有點緩了,正在清理跑進屋內的水,這時又來一個離我距離約20公尺的閃電打中看板的支架瞬間眼光刺眼,馬上自我反射動作轉身讓眼睛離開視線拔腿跑入屋內接著好大的雷聲傳來、、、好嚇人的
當天馬上就有客戶載來雷擊要修理的家電或電腦,一直修理約二星期才處理完
有時也會發現遭雷擊的電器有的壞的零件很少,有的真的從頭壞到底真的不一定,昨天又收到一台電腦遭雷擊南橋被打死、、、

网友A:
打雷時,會有以下的主要破壞途徑:
1.落雷直接擊中線路,無論是電源或是信號線,因能量直接灌入,都可對裝置造成嚴重損壞,甚至會引起火災。
2.遠方雷擊引起感應高壓,會有數KV左右的高壓突波侵入裝置,若是裝置防突波/避雷保護設施得宜,會將損害控制在吸收器的前端,這類損害大多在電源迴路上造成破壞。
3.電暴(Electric Storm),因雷擊產生的強大電場,使附近的金屬物質因感應作用,電荷異常累積及釋放,類似靜電破壞,對於電子裝置影響甚鉅。

之前在大學時電力系統教授講的,希望沒有記錯

网友:
雷擊真是恐怖阿~~因為會帶來不可預知的小朋友出走潮~~哈哈哈

网友:
趕快去搜尋DTL-732E300
結果沒有power壞掉要賣的n_058|

楼主:
今天也遇到一台~~asus  a8s~~網路不能用~~可能也是閃到~~雷
因為沒保握~~所以事先沒照相~~
後來跟換下面這2個零件就好了~~

TAMAG 這一個因該是濾波電感~~斷路了
RTL8111B  是網路IC~~更換就OK了~~好運!!

另外遇到一台~~TV也是閃到~~還好不嚴重~~
26吋不過電
保險絲OPEN所以有大零件壞!!
剛好量到K3667壞了~~手上零件只剩K1507可以替代~~
很不想外出買零件~~都是用現有的材料
換下來的~~
查一下迴路~~K3667是L6598控制的~~也就一起換掉了~~還是拆廢板
把5V與POWER ON接一起~~就可以送電了
5V有輸出
12也有
24也有輸出
裝機測試
其實~~閃到也有~~不嚴重的~~
要不怕死~~修修看~~就知道了
最嚴重叫POWER來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雷時,會有以下的主要破壞途徑:
1.落雷直接擊中線路,無論是電源或是信號線,因能量直接灌入,都可對裝置造成嚴重損壞,甚至會引起火災。
2.遠方雷擊引起感應高壓,會有數KV左右的高壓突波侵入裝置,若是裝置防突波/避雷保護設施 ...

狼大說的很對喔~~
3.電暴(Electric Storm),因雷擊產生的強大電場,使附近的金屬物質因感應作用,電荷異常累積及釋放,類似靜電破壞,對於電子裝置影響甚鉅。

因該我遇到的是如此~~
又學到新名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說的很對喔~~
3.電暴(Electric Storm),因雷擊產生的強大電場,使附近的金屬物質因感應作用,電荷異常累積及釋放,類似靜電破壞,對於電子裝置影響甚鉅。

因該我遇到的是如此~~
又學到新名詞了~~ ...

在沒送電的情況之下...拿個高壓電擊棒(20萬伏特就好了)...
在電路板上方..將高壓電擊棒通電...批哩啪拉....不用太靠近電路板...
左右搖晃一下就好...
再去送電...你會發現...沒辦法開機...等會...所有的IC開始冒煙........
然後~~你會發覺...越修..東西壞的越多.....

网友:
哇咧...我排到好後面喔~最近好忙~冏

哈哈~狼大說的對~我也有聽廠商講過~

像這類雷擊的東西應該會一年比一年多~因為氣候改變的問題~
這陣子也是一堆監視器鏡頭跟DVR掛掉的~換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