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SAMSUNG 153V 背光亮一秒(未解決)

楼主(2010-09-14):
開機亮兩秒,可以看到未接訊號的提示。
(電源跟VGA訊號板應該都是好的吧!)

接上電腦後,可以看到畫面正常。一樣,約二秒。

至於高壓板零件不多。
1.3A保險絲沒燒
2.燈管正常(因為亮的二秒完全正常)
3.暗掉的時候用手電筒照,畫面是有的。

基本測試:
因為兩邊電路都是對稱的,用電容表量,兩邊的數值很接近。找不出哪裡壞掉。

請各位指點一下。

网友A:
1.我先說明一下  高壓版正面..紅圈部分 請拆下來量''不知道怎麼量請爬文或在發問吧!!!
可以兩兩比對測量''

2.背面的mso也就是藍圈 部分'' 也拆下來量''  (屆時 測量12v  或5v通往高壓的線路''上0歐姆電阻)

3.黃圈部分''pwmic''  查它啟動電壓 (當mso正常也時候在查'')
4.順帶測量一下..粉紅圈 跟 點  p往i送電的 電壓''

因為你無任何測量數據  我猜想故障點因該跑不出我說的地方''  逐步查詢看看囉 good luck for you

順帶一提''  你保險沒燒  我猜想  故障點在下張圖....希望是mos  而不是小電晶體''~~!

网友:
這款台達的高壓線圈很容易故障,量一下
二次側阻抗,有可能變大或是降低,最準確的
測量是量電感量以及Q值.

网友:
燈管有可能不良.可以檢查看看

网友:
高壓線圈旁邊 兩顆長條型灰色電容 量看看還有沒有容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先說明一下  高壓版正面..紅圈部分 請拆下來量''不知道怎麼量請爬文或在發問吧!!!
可以兩兩比對測量''

2.背面的mso也就是藍圈 部分'' 也拆下來量''  (屆時 測量12v  或5v通往高壓的線路''上0歐姆電阻)

3.黃圈 ...

看起來讓人頭很痛。。。。

因為電路很對稱,所以用數值比較。

電容表測電容是用振盪計算的方式,所以兩邊量出來一樣,應當可以判斷電容是好的。(同時壞兩邊且壞一樣的機會極低)
燈管可以穩定亮一秒,燈管亮度也沒問題。
至於5706初判是好的,因為5706如果短路或開路,高壓應當無法輸出。(也就是燈管不會亮)

看來問題在背面了。
背面左右那兩顆是P38AP(網路上找不到有人賣,也查不到datasheet),中間是LM393。
P38AP有沒有代用品??
上面寫著A/R79的長條型灰色電容也看不到有賣!?怎麼買?
如果壞線圈,手上也沒料(手上有Benq的線圈)。跟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2045&highlight=t705一樣,不知可否代用?

网友B:
樓主您就殘殘的拆燈管吧,燈管斷線脫焊可能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就殘殘的拆燈管吧,燈管斷線脫焊可能性很高

有道理,我手上有公版的高壓板,我有空做個高壓板測試器來用。(一直想做,一直沒做~~~ )
我有DC直流電源供應器可以配合使用,這樣不用拆就可以測了。
(各種接頭得再去找找)

网友:
電路部份暫不管它,畢竟保護電路啟動了。
燈管可以先用外接的方式來點看看,確定燈管是好的。

PI板上,有些膠,可以先挖掉,避免脆化漏電,而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网友C:
曾經遇過跟你一樣情況的,點亮燈管2秒後跳保護,而外接測試燈管ok!
後來拆下面板金屬框內燈管發現焊接點氧化,而高壓線也因裂化絕緣不良漏電,更換重焊後即ok!
(燈管兩端的絕緣膠套有時破裂也會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經遇過跟你一樣情況的,點亮燈管2秒後跳保護,而外接測試燈管ok!
後來拆下面板金屬框內燈管發現焊接點氧化,而高壓線也因裂化絕緣不良漏電,更換重焊後即ok!
(燈管兩端的絕緣膠套有時破裂也會漏電!) ...

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怪異情形。
好!!我去拆燈管試試。稍後看情形再來討論。
說真的,兩秒對IC或電路來說,實在是太長了一點。

多謝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面寫著A/R79的長條型灰色電容也看不到有賣!?怎麼買?
是廠牌AV
電容值會印在頂上或側邊
請確認電容值及耐壓
並量測是否容量減小

如誤差大
露天買得到
或用相同電容值及耐壓的電容代替(圖中空間可容納其他size的電容)
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2733756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42336615

楼主:
面板拆得真是超後悔的。

會後悔並不是因為聽了上面的建議,而是拆了以後不好裝回去之外。
還是應該用工具測試先。(以後要準備測試治具)

目前應該可証實是上燈管部分的高壓電路出問題。
等5706來了再試。

网友:
高壓線圈掛點了!!可拆下比較兩棵之阻抗!!

楼主:
小電晶體量出來的電壓如下,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量BI3101A的pin 10(Vdd)沒有電壓,懷疑沒有供電。這是空接量電源,沒有面板與燈管。)

314.7 KB, 下載次數: 94

网友(2010-10-19):
這情形我的經驗是檢查燈管,因為我曾經認為燈管能亮就當是好的,等我改機後測試10分鐘後,畫面不見了,這才發現走了冤枉路,確實是燈管壞了,換了燈管.................修好了!!

网友(2011-02-15):
我修過二台  這種問題 換高壓線圈就好了 對稱中 有一個壞了

网友:
另外準備外接燈管即可測出PI板是否有問題,不見得要拆面板燈管即可研判是否有問題,
然後就可以縮小範圍了,不然的遇到面板燈管的問題,結果猛修PI板會走很多冤枉路!

网友(2011-03-17):
換高壓線圈就好了 對稱中 有一個壞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