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先購買一些電容

楼主(2010-09-14):
本人想預先買定一些貼片電容用來維修筆記本電腦
但不知常用的是多大
有沒有大大可以建議一下

网友:
拆廢板。廢板就是備料的倉庫。

楼主:
本人是新手維修筆記本
暫時只有一兩塊

网友:
突然想起先前版上有人提過。

貼片電容找一樣大小的換上就可以了。(請自己多翻舊文,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拆下來以後可以用電容表量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新手維修筆記本
暫時只有一兩塊

隨著時間及維修的經驗.. 這類零件會愈來愈多的..

我學電腦維修不久, 約半年多, 現在拿來取零件的殺肉機, 也累積到一定數量了..

在一般的維修狀況下, 除非是很特殊的零件, 否則都不用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