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 FP791 閃一下沒畫面 時好時壞 (以解決)

楼主(2010-09-14):
小弟一開始跟換電容,換完時有開機可使用 開關機就時好時壞 有時有畫面有時沒有畫面

有請大大指點指點  小弟弄到快天亮還是...

网友:
benq的機器,如果時好時壞,先加焊看看,問題點應該還是在高壓部份

网友:
若只是背光會不見,顯示仍在的話,請外接正常燈管試看看會不會熄滅

楼主:
jackchen大大

jackchen大大
                            你說的是紅色的部分嗎???

                                                    感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港都狼仔 不好意思

燈管可以加你的msn嗎??

楼主:
測試報告

大大
         小弟有加焊了也有用外部接外部驅動電源驅動燈管無壞掉
led驅動器

接到lcd的燈源  確定都正常

网友:
用一般點燈驅動器測試的盲點在於非斷線/燈管本身問題時(例如漏電)會測不出來,所以可能的話,找正常的燈管組直接測試原先P+I是否可以正常點燈,也可以透過點燈時燈管點亮的情形判定有無問題。

网友A:
請問狼大:
也就是說要買一枝燈管嗎?買幾吋的來試用都可以嗎?
也就是說17吋的螢幕,可用用15吋的燈管嗎?反之也可以囉?

网友:
你這台怎麼跟 BenQ15" 的FP591 一模一樣的板子

1.我是認為燈管問題的機率滿大的

2.有遇過一次是AD板出問題導致時亮時不亮(因為當時我有2台故障,交互測試測出的),但最後還是修不好退修一台

3.試著在换一次電容(請改用其他廠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
也就是說要買一枝燈管嗎?買幾吋的來試用都可以嗎?
也就是說17吋的螢幕,可用用15吋的燈管嗎?反之也可以囉?

以您的配置要買一組兩支,雙燈大口~
分開測試P+I的兩組輸出是否有問題(一組接面板的,一組接外接燈管)

楼主:
港都大大

           P+I 是什麼意思阿
  燈管會時好時壞嗎??

            小弟以為高壓測的問題還有買高壓板ㄋ  但發現不知道如何抓出 ON OFF支腳位ㄋ

新買的高壓板
用三用電表量出正電腳與負電腳

    但卻不知道如何抓出新購買高壓板 ON OFF支腳位ㄋ

也不知道FP791 的ON OFF的腳位要如何接ㄋ

小弟弟這幾天會去買燈管回來測試看看,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要花點時間找出喔, 12v, GND,  ADJ,  ON/OFF....!!!

网友:
高壓板 ON/ OFF 是第5腳

楼主:
繼續努力

大大小弟已有把PWM IC換過了  一樣效果

有請各位大大指點指點

[localimg=800,600]1[/localimg][localimg=800,600]1[/localimg]

楼主:
繼續努力

大大小弟已有把PWM IC換過了  一樣效果

有請各位大大指點指點

网友:
補焊的話最好連變壓器正面的接點一起都補焊

楼主:
各位大大

                 我好想你們喔  ~~

网友:
歡迎回來,不過WISH兄說過要有點切割,所以之前論壇的名稱最好先不要再提囉~

网友:
BenQ的機器因為製程關係.
電源板上的焊點的鍚都很少.少的可憐.
所以要修好問題點後,最好是全面性的補焊.
這樣的話,沒有其他的意外.最少可以用一年以上.

楼主(2010-10-18):
完修

感謝再感謝

                    全面性的補焊  ,成果就是    成功了  ㄎㄎㄎ   感覺好爽喔

                                                                                       小弟搞好久喔    謝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這個是benq的通病,每每接到benq的機子,都先檢查焊點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維修常識n_111|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2011-03-11):
原來全面興的補焊就可解決問題喔...
這摸簡單..我的15吋的..板子也多跟大大的一模一樣fp591

找好幾天囉..也是時好石壞..還有開機會有異聲..
一下子就好囉...我試試看謝謝大大...

网友:
我的奇美27吋電視也是高壓變壓器補焊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又是補焊就ok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