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人要买可以测10兆MF的电容表

楼主(2010-09-14):
今天一大早,一个人跑我店里来,说要买个万用表。
我说:您要什么样的呢?需要哪些功能?
客答:我要一个功能全一点的,是哪一种呢?
我说您要求的功能全,要全到什么程度呢?具有哪些功能对于您来说就是功能全呢?
客答:你这里有哪些功能全点的呢?
我说;那您是做什么的?需要哪些功能呢?
客答:我是做维修的
我说:您维修什么呢?
客答:我维修三极管
我说:那还有呢?
客答:我还要测电容
我说:您一般测电容要测多大的电容,或者说您通常所需测的最大电容是多大呢?
客答:10兆
我说:是10兆uF,还是10兆mF呢?
客答:10兆mF
我晕!知道这又是一个爱瞎问的人了!  再也不理了!那人也识趣的走了。

唉!来这里瞎问的人太多了!

發現一事,打屁閒聊真好玩!讓我忘記時間來聊啦!
總會想到裡面來看看有什麼新鮮事,好玩的事.

网友A:
外行人本來就很多。

如果看起來不是神經不正常的,您有空就跟他講兩句。。。
(大家都問過外行的問題,不是嗎?)

网友B:
老闆有賣非接觸式紅外線溫度表嗎
要好一點兒的,測溫距離越遠越好!
我要拿來測太陽表面實際溫度n_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闆有賣非接觸式紅外線溫度表嗎
要好一點兒的,測溫距離越遠越好!
我要拿來測太陽表面實際溫度n_002|

神經不正常的人能講出這種話也很了不起了。

大部分都是想做實驗,但是不懂得儀器極限的人。:on_067|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測樹枝燃燒的溫度就好了吧!哪需要用到太陽來烤雞!真是烤雞焉用太陽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是10兆uF,还是10兆mF呢?
客答:10兆mF

您也陪客人玩起來啦

网友:
應該跟客人說 如果你找的到 10兆MF 的電容 !!

那我應該就找的到 10兆MF 的測試儀 !!!

网友E:
他可能連uF和mF都不清楚吧

网友:
10兆uF==10的12次方【uF】==1000,000,000,000【uF】

這個我還沒看過呢><
遇過10000【uF】的電容的【靜電放電】~在【音響擴大機】裏面。。已經把我嚇死了》《

ps: 10000【uF】是一個聲道。。。4個聲道就是4個大電解電容^-^

ps:10兆uF  的靜電量【靜電放電】
應該會電死人吧》《

===============================
ps:更正   10的9次方【uF】==10億【uF】.......千 萬 億 兆
之前咱搞錯!! 借著#10樓【更正】^-^

ps:附圖 是音響【擴大機】的電解電容!!《--》台灣的【擴大機】【在大陸叫做】【功放】《--》【功率放大器】
比較常看到 63V 10000【uF】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國際單位制詞頭
大陸和台灣對"兆"的認知是不一樣(剛才知道,長知識了)
大陸是10^6 ,台灣是10^12
10兆mf = 10x10^6x10^-3 = 10^4F = 10,000F

用了"capacitor bank biggest" google了一下 EDLC電容
找到了5,000F 2.7V的電容 重930g 大小16.5cmx6cmx7.2cm

网友:
看到10樓的回覆,也讓我長知識了,

我們這電晶體他們稱三級管,

但10兆MF就真的不知道了,台灣和大陸的單位怎麼差那麼多...

网友:
我说:您维修什么呢?
客答:我维修三极管

看到客人回答這一句話
大概就能確定是個大外行了

网友G:
其實這是個做生意大賺的好機會。
這個老闆太老實了!

不懂裝懂的客人最好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有賣非接觸式紅外線溫度表嗎
要好一點兒的,測溫距離越遠越好!
我要拿來測太陽表面實際溫度n_002|" />
" />

不好意思!沒有測這麼遠的喔!

不過呢!知道您的另一層意思的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人本來就很多。

如果看起來不是神經不正常的,您有空就跟他講兩句。。。
(大家都問過外行的問題,不是嗎?)

外行沒關系,就怕說話不實際呢!
可以誇大,但不能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也陪客人玩起來啦

沒呢!

在我們這條街上很多人喜歡去問些與自己不相關的

所以,很多鄰居說,你習慣了就好啦!

更搞笑的是,有些人價格談妥了,然後說"唉呀,錢不夠,我去取下",然後就不見回來的人影了.

网友:
我说:您维修什么呢?
客答:我维修三极管

不是這位客人功力之高,無人匹敵
那就是粗工孤陋寡聞了...................

三級管可以修嗎n_064|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沒呢!

在我們這條街上很多人喜歡去問些與自己不相關的

所以,很多鄰居說,你習慣了就好啦!

更搞笑的是,有些人價格談妥了,然後說"唉呀,錢不夠,我去取下",然後就不見回來的人影了. ...

其實他是可能嫌貴了 , 不好意思當著面說 !! 那只好說我的 [錢不夠]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他是可能嫌貴了 , 不好意思當著面說 !! 那只好說我的 [錢不夠] !!

不是的!都是在價格在他滿意後才說成交的,

試好機,裝好袋,然後說"錢不夠,我去取下款!"

啪啪,人就不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這是個做生意大賺的好機會。
這個老闆太老實了!

不懂裝懂的客人最好賺了。

哪有那麼好呀!

去賺他們的錢,只有一個事,那就是'自討沒趣"啦

人家過兩天就會過來找一大堆理由退貨換貨,然後後續超多麻煩的.

所以,能避就避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可能連uF和mF都不清楚吧

不過,他還算識趣的啦!

知道自己說錯話了就走啦!

有些是不懂還要裝懂,然後再問一大串的問題.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啦!

不是說,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嘛!

网友(2011-02-08):
第一次買電子零件,我也是很瞎(我是學商的)。
我說:我要買xxΩ電阻。
老闆說:要幾瓦的?
我一頭霧水......說:那隨便,有幾瓦的各買兩個好了。
結果那天拎了一堆電子零件及一顆超大變壓器回家。
沒有退貨喔!
所以在這裡要代表很瞎的初學者向各位及社會大眾道歉!
如果初學者是可教育可理解的人,也請各位先進大德不吝指導!

PS: 我手上有10F/2.5V=10000000uF/2.5V超電容(Ultracapacitor)
最大見過Maxwell的4000uF超電容(Ultracapacitor)茂迪代理
新人無法貼圖若有需要以後再貼。

网友:
抱歉有誤更改
最大見過Maxwell的4000F超電容(Ultracapacitor)茂迪代理
4000F=4000000000uF=40億uF

网友:
我说:您维修什么呢?
客答:我维修三极管

不是這位客人功力之高,無人匹敵
那就是粗工孤陋寡聞了......... ...
引用 网友B:

我上個月遇到一個客戶 功力之高 恐怕在座各位也是追不上的...
不開機 我一看他主機板電容腫起來 跟他說 你主機板掛了 而且電容這裡也腫了一堆起來 一看己過保 建議他換一片卡快 結果他回我說 電容不是可以修嗎 把他修好就行了 我回他說 電容換上去 也不敢說一定就可以開了 而且過保了 不建議再維修這個板子
想不到他跟我很認真的說 電容明明可以修的 你為什麼一直說要換 ? 而且還說換了不一定會好...
我只好跟他說 不然請你找你原本跟那位前輩買的 小的功力太淺 無法勝任 就此告辭....

网友:
回复 网友I:
修電容..........
看來再不久,會有大大回覆客人要求修電阻,修IC晶片的文了........

网友:
我也遇過天兵天將轉世的客人.......
電視牆光機散熱風扇壞了,原廠一顆風扇報價2千多元,一共有3顆,
大小也普通,6x6一顆,7x7二顆,貴就貴在軸承和轉速....陶瓷,12000RPM
整顆風扇可在高溫下運作(最大耐溫350度)
就有客人硬是要跟我說風扇壞了,線圈重新纏一纏就好了.....不換.....
不換就算了,光機過熱燒掉可別跟我哭....
果不其然,不到3個月就又叫修了.....
光機燒壞了....連色輪片都熱到變形了.....
看到風扇,換裝成一般普通的風扇,也壞掉了,葉片都溶化變形了.....
沒救,換一台光機要十幾萬耶....還不含色輪....色輪一片要5萬多......
省小錢,花大錢.....

网友:
到了最後我看是要修頭腦了

网友:
我也遇過天兵天將轉世的客人.......
引用 网友J:

這種會愈來愈多的 安啦...
一堆到處看看就裝內行的會以倍速成長的.... 有如滔滔江水 連綿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