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81tt 問題請教

楼主(2010-09-14):
請問各位大師 小弟有一台 東元的TL3281TT液晶電視 一開機正常 但約過20秒後 畫面先變黑白
                        然後漸漸有雪花 最後變成藍藍的畫面 關機後 不久又變正常
                        之前參考這網站 有把自己的 benq螢幕修好 想自己研究一下
                        可以請各位師傅給小弟只個方向嗎 謝謝

1.在電源的地方發現一顆220/35V 換了後 現在變成 整個畫面雪花 無聲
http://www.lcdtv410.tw/tvbbs/attachment.php?aid=1816&k=4ffce9efb57af63536baed5ef045d6a2&t=1284439245&fid=2&noupdate=yes&sid=ef534YcP4apckUaB1d5fJJjLmTxeT6%2BDV%2F4Lv2pV%2F7Qd5yM
2.http://www.lcdtv410.tw/tvbbs/attachment.php?aid=1817&k=4d2d4bef1a340640535b7361cf66a3ff&t=1284439245&fid=2&noupdate=yes&sid=ef534YcP4apckUaB1d5fJJjLmTxeT6%2BDV%2F4Lv2pV%2F7Qd5yM(轉貼wenstar圖)

网友:
AD板上有2顆大IC吧
都用手壓著開機看看會不會正常
如果會得話就分別試壓其中一棵
如果正常的話 就是那顆錫裂了

找焊錫技術很好的朋友補焊吧
上次是這樣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