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937A台達p+i板上的零件規格?

楼主(2010-09-14):
此P+i板是台達 DAC-19M005 ,圖中一個r210的電阻有燒出一個小洞看不清正確標示值,量測阻值約85歐,請各位大大手邊有板幫幫忙看一下,就差這步如果完修再將完整維修步驟分享上來,謝謝

网友:
R210 是10歐姆

网友:
R210=10R0
R210=10R0

楼主:
謝謝,待完修再po上分享之..

网友:
晚了一步~~~剛好我也是在修奇美的937A~~~~
只是我的比較慘~~~~插上電源完全沒有綠燈也沒橘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這台也是啊,剛拿到手時完全沒燈沒反應,先查推動升壓器的那兩個mos看看,再往回查找相關的保險...一起加油,我現在再等零件到手後就可下手,到時如果你也修好再po上,說不定我們2台故障情形會雷同吆n_010|

网友:
可以順便檢查一下一次側,尤其是整流濾波電容是否正常~

网友:
一開始是可以開啟電源~~~~但是更換過了全部的電容之後~~~就沒反應了~~~~
我在來去詳細的檢查並且在查看R210是否為正常的10歐姆~~~~
謝謝J大~~~~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的熱心幫忙,此台已完修並po於維修實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