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2100 筆電無畫面

楼主(2010-09-14):
筆電(AMD CPU)在某一天開機時就完全無畫面..
燈管不亮,以手電筒照LCD螢幕並沒有任何東西,但外接螢幕輸出PORT正常.(確定NB已經進入系統 , 按切換沒有反應)

量測高壓板輸入PORT電壓為17.1v(Vin) , 5v(On/Off) , 0(GND?) , 0~4v(Adj) , 0(Gnd?)  (目前並不確定這些電壓值是否正常),更換一塊通用型高壓板(12~19V)單獨點燈管一樣不亮,請問這樣還可以朝哪個方向下去查??

PS.測試時,螢幕亮度調整時0~4V會跟著昇壓或降壓 ; 切換外接螢幕時電壓值都沒有變化.

网友:
大大您好,單純只有靠外部通用高壓板,亦是無法點亮燈管?(強制點亮)
先確定看看是單純燈管的問題或是顯示電路的問題。

調整亮度,當沒有外接螢幕時有電壓變化,而外接螢幕則沒有變化,這表示,螢幕顯示切換的電路應該沒問題,問題是在其他地方。

釐清問題點發生大約在哪個部分,會比較容易找到故障點。

楼主:
是,單純使用通用的高壓板一樣無法將燈管點亮,但是如果只是燈管故障,照理來說用手電筒照螢幕還可以依稀看見畫面,但是這個螢幕完全看不見東西。(切換到外接螢幕是有東西的)

有一個現象比較奇怪,就是當我用切換畫面時,外接螢幕會暗掉,然後過兩秒外接螢幕就會自己恢復畫面(這期間高壓板輸入端的電壓完全沒變化),我猜想是液晶螢幕故障所以硬體部分自己又跳回外接螢幕。 <---請問這個假設是對的嗎?或是故障癥結點在這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單純使用通用的高壓板一樣無法將燈管點亮,但是如果只是燈管故障,照理來說用手電筒照螢幕還可以依稀看見畫面,但是這個螢幕完全看不見東西.......

若手電筒不夠亮,也可能看不到畫面,可用檯燈去照看有沒有畫面,
感覺好像是燈管故障的樣子。

楼主:
呃....超白光LED手電筒應該不至於照不到...

网友:
星期一回收廠收的 500NT ASUS A6Q00VM
剛開始以為又減到無故的過了2兩小時
螢幕嫌無訊號全無顯示暗暗藍色顯示
外接螢幕花屏
最後加焊顯卡晶片搞定收工
硬碟壞了電池壞摟無變壓器

网友:
我認為可能是顯卡芯片或者是顯存虛焊造成的黑屏,并不一定是高壓的問題

楼主:
看來還是不能偷懶...要整台脫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