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934d 高壓電源板起火花

楼主(2010-09-14):
各位大大安安
燒毀的地方如圖所示 起火花情形為按下瑩幕開闢後,板上黑黑的地方就會起火花,原以為是小藍色藥丸有問題,經焊下後情況一樣,每每按下電源開闢就會起火花,所以沒有量各個零件電壓為多少.因為看到起火花就馬上關電源了.怕燒壞其他零件.請各位指點一下維修方向.謝謝

网友:
該換相機了,這樣應該沒人看的清楚

网友A:
這是此型P+I好發的高壓跳火,需把燒焦部份的電路板及膠清除乾淨,並挖大開槽位置,就可以阻止跳火。

网友:
這個應該是用手機拍的吧~~~~
也覺得狼大說的對~~~會有火花大致上都是短路到有阿斯~~~~
清理完後要做好隔絕的處理唷~~~

楼主:
安安喔
這些圖片確實是用手機拍的,所以效果不是很好,請見諒
我已如狼大說的,把焦黑的地方都括掉和清理乾淨了,上電後已不會再起火苗了也可以開機了,但是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我補上的圖片情形,就是會出現數個直線的線條,請問這個情形還有的救嗎.................如果是面板的問題應該是沒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救了亮線面板可以殺肉了或將就用吧

网友:
嘗試看看清理AD與面板間排線接點,並確認安裝良好。

楼主:
想請教各位大大一些問題..................我量了ad板的貼片電容和電阻的電壓,發現有的電壓都在24~25v,或有的是負值的電壓值,請問這樣子是正常的嗎??????有的電容對地阻值.....電表顥示都為1不變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此型P+I好發的高壓跳火,需把燒焦部份的電路板及膠清除乾淨,並挖大開槽位置,就可以阻止跳火。

狼大真是經驗豐富,今天朋友的ct-934d也因跳火而故障,並且發出濃濃焦味,拆開後跟照片上一樣,清理挖大隔開後,現正在使用中,

不知是否廠商設計不良,導致此一系列P+I都會有此問題

网友:
膠變質+開槽過小+環境灰塵濕氣,都可能是跳火的先期原因。
後續因為電路板燒焦炭化,絕緣性變差使跳火更嚴重。

网友:
亮線應該是面板問題喔

网友:
喔~~我才想發問跳火原因!我也是遇到~~~原來是東西久了~~問題一堆~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