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Xbox 當機維修

楼主(2010-09-14):
這台Xbox遊戲機是親戚的,故障現象是玩一陣子之後會當機,然後就開不了機,要等一陣子以後才能再開機.
拿來以後發現開機時,面板的LED燈也不會亮.

直接拆出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依照網路上找到的情報,Xbox架構與一般PC相同....
仔細檢查發現左下角一個電容漏液.(下面的照片是已經把電容拿掉,並且清潔過了)

電解液也流到板子背面,導致有兩條線斷了.

拿了一條多心線剝皮之後取兩小段補上.

至於漏液的電容,看到規格就覺得不好找(5V,1F),網路上的情報說,這是代替電池,記時間用的(難怪沒看到水銀電池....),索性不裝了.

裝機之後,面板的LED燈會亮了,玩了兩個小時都OK,完修.

9月27日補充
發現那個'金電容'沒裝不行.
前日試機時發現,與電風扇(大同電扇)共用一條延長線時會當機,有時就停在開機畫面.....
來去翻廢板找電容....

网友:
電容5V,1F

真是有夠怪的規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該位置電壓超過2.5V,那麼即不能使用此電容換之。

网友:
5V,(1F)=1000000uf.........
看到這數值,就讓我想起大功率後級的大水塘電容,很大一顆容量也只有22000uf而已
真的要裝,是要外接一個大水塘電源組嗎= =

网友:
5V,(1F)
的電容在台北恆茂有買過,不過外型不是長這樣
比較像兩顆2032的鋰電池疊起來,然後在一面拉兩支引腳出來這樣

=======================================================
長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2.5V,如在下的照片所示.標示看來不完整.

反正沒裝也可以正常動作,就算了吧.

网友:
大大....您....說出了XBOX的秘密了,本來就是拿pc規格去弄的,噹噹..公會追殺名單又增加了

那個電源插座真是有AT電源的感覺啊

网友:
長見識了,第一次看到XBOX維修

网友:
.....又出現一位....視力超好的人了.....

网友:
謝謝分享 ~這線真的不好補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也要考慮到使用者有沒有連線到網際網路上玩ONLINE的需求吧
如果有,系統時間就必須要同步,那顆電容就有其必要性了.

网友:
學習到了。。
原來【Xbox遊戲機】當機。。是因為【電容5V,1F】
還有那兩條的【斷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謝您的提醒.
根據在下查到的資料,那個電容可以在沒有電源的情況之下,保存系統時間約三小時.
而這個機器的主人在沒有玩這個機器時是不插電的.
也就是說,以這個使用者的使用習慣來說,這個電容有沒有都沒關係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遊戲機的維修
維修資訊哪裡查啊

网友:
這正確的名詞叫金電容~做記憶電池用的~
這東西台中只有今x有喔~中部很少看到有店家在賣~
一樣記憶電池類的~也有遇過跟8051同封裝的記憶電池44pin的特殊電池
ST意法半導體產的~不過我忘記型號了~呵呵...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金電容在需要記憶儲存資料的機器上很常見呀!!

一般都是在儲存設定的(收音機,印表機...),大部份都在ROM的電源迴路上都有...

不過有些是用水銀電池....

大部份可以拆件來用呀!!

補張汽車音響主機用的

网友:
這個東東 早在6'7年前 ,一般都叫超級電容器,後來一直演變,大家都叫它 " 金電容 " (很勇=金蒼蠅)    目前應用比較廣泛,太陽能相關產品也很多

ps:東西放太久了,字跡有模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下是在網路,用古歌大神查的.
Xbox的資料,大陸與歐美比較多....
給您參考.

网友:
金電容又學到新東西了

网友:
超级电容器又称超大容量电容器、金电容、黄金电容、储能电容、法拉电容、电化学电容器或双电层电容器(英文名称为EDLC,即ElectricDouble Layer Capacitors),是靠【极化电解液】来存储电能的新型电化学装置。它是近十几年随着材料科学的突破而出现的新型功率型储能元件,其批量生产不过几年时间。

  超级电容器自面市以来,全球需求量快速扩大,已成为化学电源领域内新的产业亮点。超级电容器在电动汽车、混合燃料汽车、特殊载重汽车、电力、铁路、通信、国防、消费性电子产品等众多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潜力,被世界各国所广泛关注。

  美国《探索》杂志2007年1月号,将超级电容器列为2006年世界七大科技发现之一,认为超级电容器是能量储存领域的一项革命性发展,并将在某些领域取代传统蓄电池。

网友:
比較好奇那兩條線要怎麼補上去?
眼力好到可以這樣補?
還是因為我老了?
眼也花了,手也會抖....

网友:
又學到新東西了.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去年颱風夜也修好一台, Xbox 一代機超讚的, 內行人都知道, 搞台故障機修, c/p 值破表.
有興趣請自行前往:
http://alphaworks.dyndns.org/myb ... y=10&category=4

网友:
話說XBOX360不是常會出現3紅事件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XBOX360"三紅"一般來說都是因為GPU晶片(BGA封裝)錫裂所造成.
這只要用熱風槍直接吹過(補焊),或是保險一點,重新拆焊植錫球之後再重吹焊上去即可.
這是因為初幾批次GPU部分誤用散熱不良的散熱片所引起.
微軟針對三紅問題加保固時間為三年,如果時效內送修他們會直接換一片主機板給你(散熱片加強版的).
如果已過保(過三年),工具及維修技術允許的狀況下,可自行用熱風槍等維修.
最好在修完之後連散熱片也一起改掉,在容積和散熱許可的狀況之下換上比較大的即可.

网友:
在Y拍上看維修3紅主機的報價
還真是好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