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29SF8 電視故障,煩各位先進指導謝謝(有附圖片)

楼主(2010-09-14):
國際牌 TC-29SF8 電視故障,故障狀況如下:
1.畫面變的很暗,可以看到影像,
2.有燒焦味
3.拆開後蓋,發現FBT旁的電容燒焦了,但看不出編號,
4.電路板上零件編排號碼為C555,C556,C558,C567 四個
5.我把燒焦的電容焊下,檢查發現有些編號有存在,如下:
  C555==> PH 472 J  2.0 Kv
  C556==> 561 K  2 Kv
  C558==>燒焦
  C567==>燒焦(編號看不見)
請各先進前賢指導謝謝

网友:
我很想幫你.只是我手邊沒同款國際牌29吋可比照.也沒電路圖
通常這種狀況 很好修..你說的這4個電容 是不是圓形的.
是的話.就是電解電容..4個都燒焦嗎....
映像管.上的小電路板.往回查180V-200v 電壓的線路 會有一個電解電容
我以TOSHIBA.29吋的跟你說 他是250V.33UF ..通長應該是不離這個值
你換換看先

网友:
國際牌 TC-29SF8

我沒有國際牌 TC-29SF8的線路圖,但是有國際牌 TC-29SF12的線路圖,下面是SF12的零件資料,你參考一下:

C567→ 5600P/400V

C556→ 1500P/2KV

C557→ 沒找到

C558→ 220U/16V

楼主(2010-11-14):
RE: 內容重編:國際牌 TC-29SF8 電視故障,煩各位先進指導謝謝

國際牌 TC-29SF8 電視故障,煩各位先進指導謝謝
國際牌 TC-29SF8 電視故障,故障狀況如下:
1.畫面變的很暗,可以看到影像,
2.有燒焦味
3.拆開後蓋,發現FBT旁的電容燒焦了,但看不出編號,
4.電路板上零件編排號碼為C555,C556,C558,C567 四個
5.我把燒焦的電容焊下,檢查發現有些編號有存在,如下:
  C555==> PH 472 J  2.0 Kv
  C556==> 561 K  2 Kv
  C558==>燒焦
  C567==>燒焦(編號看不見)

燒損的電容位於FBT的旁邊
有些爆損,有些尚的清楚
請各位先進提供,如果此四個電容會燒損,是否其他部份仍會受到影響
以上四個電換上新品,編號看不清析的用561k 2kv 替代
重新開機後,螢幕變紅紅的,且有横綠條紋,螢幕左邊看不到,右邊斜斜的,
且視訊輸入僅第二組輸入可用
請各達人指導,謝謝

螢幕僅出現紅色系

螢幕僅出現紅色系

請各先進前賢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