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931剛開機白屏,2秒後再變黑屏,再經2秒變白屏,...可修理嗎?

楼主(2010-09-14):
size=5]BENQ931剛開機白屏,2秒後再變黑屏,再經2秒變白屏,再從上半邊螢幕至下半邊逐漸變黑後,開關指示變橘燈,是那部份板子故障,可修理嗎?謝謝!(已解決)

网友:
大多是電源板的問題!

會抓問題就可以修了~請爬舊文吧!!雖然我潛水很久.也是爬文也可以修復的

网友:
1.先確認P+I有正常輸出5V及3.3V給AD
2.確認AD與面板間連接軟排線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雞蛋,MB,狼大的熱心,一直沒空拆機子,利用颱風假在家把機子拆了,結果也看不到有燒焦的樣子,也不知要如何著手,在還沒回裝之前,再試一次,竟然可看到BENQ字樣跑出來,沒有發生故障的情形,乾脆把機子重新裝回,到現在也沒有故障,到底怎麼啦,真神奇!

楼主:
拆裝機子,竟然好了,到底怎麼啦!

謝謝雞蛋,MB,狼大的熱心,一直沒空拆機子,利用颱風假在家把機子拆了,結果也看不到有燒焦的樣子,也不知要如何著手,在還沒回裝之前,再試一次,竟然可看到BENQ字樣跑出來,沒有發生故障的情形,乾脆把機子重新裝回,到現在也沒有故障,到底怎麼啦,真神奇!

网友:
接觸不良或P+I存在空焊情形都有可能。
不然使用一段時間觀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