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直流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外機電腦板故障有辦法改裝嗎

楼主(2010-09-15):
最近常聽到一些問題都是電腦板故障,解決辦法就是更換整塊電腦板,但價格甚高
,不知道如何去改裝或維修?
本身就有一台使用1年多的DC直流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外機電腦板故障,拆開來看應該是
裡面的變頻控制晶片故障,不知道可否改裝成定頻冷氣?研究看看

网友:
據在下所知,變頻冷氣的壓縮機是使用三相感應馬達,經由變頻(C.V.V.F. / V.V.V.F.)控制轉速,所以也需要使用變頻器來啟動,應該是無法更換一般定頻冷氣通用電裝盒。

网友:
沒救.只有向原廠購買基版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