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L20 筆記型電腦-開機PXE-XXX錯誤訊息<已完修>

楼主(2010-09-15):
如標題:
正面圖
背面圖
型號
原廠變壓器:測量電壓正常
開機畫面
訊息畫面:開機到此停止,顯示錯誤訊如圖
根據錯誤訊息,進入BIOS之後載入安全程序,並且關閉網路卡開機設定=無效
拆機檢測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紅框處為測量一顆SMD電阻值(不確定是205還是502)異常處
阻值異常的SMD電阻微距拍攝圖
實際測量該SMD電阻阻值圖
請教各位經驗豐富的前輩大大們,這顆SMD電阻應該205還是502呢?
粗工疑惑了n_040|

网友:
pxe boot error是因為告訴你網路上並沒有tftp server
因此無法開機
這部份是正常

然後又告訴你作業系統找不到
怎麼看起來像是硬碟中沒有作業系統或是系統壞掉....

請試試
1.用XP光碟開機後,是否能進入安裝介面
2.如果這台機器也有硬碟,請簡單的把整個WINDOWS的安裝完成

感覺這台電腦並沒有故障ㄛ

Mac

网友:
我感覺是硬碟掛點~~~~~你可以先用win pe 開看看~~~
記的記憶體先拔起來清潔一下~~~
硬碟先不用裝~~~
看可不可以進入 win pe

网友:
你這故障很明顯是程序的問題,只要重裝系統就OK了

网友:
應該是硬碟沒抓到或是硬碟上的問題吧...
BIOS抓得到硬碟的話,就看分割有沒有設定ACTIVE,不然就重建MBR

网友:
看起來像是 找不到 HD 的作業系統 ~

网友:
找不到作業系統+1
粗工大,你先看看硬碟是否正常拉~

网友:
前幾個訊息應該是網路開機,可以把他關掉,
最後的那個是抓不到可開機的系統,
bios可抓到硬碟的話,可先重灌看看..

网友:
最後一行的豆芽菜已經很明顯的顯示說找不到作業系統喔!故障與主機板並沒有關係了。

網路開機那些不用管它,只要把我們的硬碟問題排除掉就好了。

网友:
用xpe開機看看

在xpe裡看看有沒有抓到硬碟

如果有  個人覺得重灌可以解決

网友:
硬碟有問題,找不到作業系統,所以找網路開機+1
我也曾遇過.....最後發現硬碟的線沒裝好.....

网友:
這要先檢查BIOS有無抓到硬碟,若有抓到但出現圖片畫面訊息,請先找一片XP光碟片,
從BIOS設定為CDROM開機,看是否可以開機?若可以則用XP修復模式,看可否修復開機檔。

网友:
我也覺得是作業系統或HD有問題!!

不過看到粗工大可以把筆電拆得這麼徹底, 真的非常佩服!!

网友:
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爲什麼粗工大要把筆電脫光?
選:
  1.沒什麼,我抓到雞也是先脫光再說
  2.ㄚ哉,等我回神時,筆電已經脫光了n_144|
  3.抓不到硬碟啊,所以我才在那邊量南橋附近的排阻n_102|
    請參閱WISH大著作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2BWISH

該不會是3吧?  :on_141|

网友:
之前第一個看到時
我也是覺得是HD或OS的問題
但看到是粗工發的文...想因該沒這麼簡單....
而且脫的光光的...一直在找LAN的問題說.....
應該沒那麼簡單吧...........

网友:
找不到開機碟 +1
有畫面一般比較好處理,如有XPE光碟的話維修如有神助。很方便的~~~~
但怕就怕光碟機也掛了讀不到再加上硬碟故障就............................

网友:
看來這是粗工大的陰謀 !!

是不是想藉這個機會升級你的筆電呢 ??

萬一太座不同意 , 那就全數裝回並把 [ 故障點 ] 排除 !!

如此順便邀個功討個賞 !!

如果太座一時心軟 , 同意購買新品 !!

嘿 ! 嘿 !!  ~~  嘿 !!

那不就是計謀得逞了 !!!

楼主:
這篇該說是烏龍文了n_043|
原廠硬碟表面測試有問題
粗工挖出以前的NB硬碟裝上之後OK
驚動各位大大實在不好意思了n_149|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故意考大家的!!
測試一下~~大家的實力~~
還有出題目給我們~~
電阻~~502~~前面2碼用看的~~後面2~~是10*10
是50*10*10~~所以是5K
不知道答案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工大~~~故意考大家的!!
測試一下~~大家的實力~~
還有出題目給我們~~
電阻~~502~~前面2碼用看的~~後面2~~是10*10
是50*10*10~~所以是5K
不知道答案對嗎??

 彰哥就別再虧粗工了!
SMD電阻沒有按照上下排列(顛倒排列)的很多(反正不分正負極),那顆SMD電阻的數字圖面正看是502,轉過來看又是205,這顆SMD電阻的數字印的真是讓人疑惑!
粗工不敢冒險裝上502(5.0 K)SMD電阻,粗工心裡盤算著如果要試,會先裝205(2.0 M)的,就算不對,至少不會傷到電路板上的其他零件!
不知道這個觀念是否正確?請各位大大指教!
現在好了,不用試了!因為換顆硬碟就正常了n_146| !
各位大大別K我嘿:on_156|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粗工大,您別鬧了,真是hd故障,一下就殺到主機板..
恭喜完修囉~

网友:
原來這是來考驗大家的實力,故意引導錯誤方向,看有沒有人發現.....高招!!!

楼主:
補貼完修圖

有頭有尾
粗工補上完修圖:
開機畫面
運行作業系統畫面
進入桌面

网友:
哈哈~藉機清理一下風扇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一 阿ㄋ是水喔 來個大考驗  XD
那個顯示 確定是因為偵測步道OS 出現的 HD 掛點了 OR 開機 HD順序錯誤 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