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D413與D454那裡有在賣?(已解決)

楼主(2010-09-15):
請問各位大哥D413與D454那裡有在賣?
感謝大家協助,已經解決換上OK了

网友:
D413 露X拍賣有賣不便宜,找一下

网友A:
AOD413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AOD454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兩者的方式不同唷~~~可以去查詢DATASHEET就知道其規格是多少了~~~~

先幫你查好摟~~~~看一下規格是如何~~~~在去拍賣上面詢問賣家是否有賣~~~~感恩喔~~~

AOD413規格表:

AOD454規格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DataSheet

引用 网友A:
AOD413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AOD454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兩者的方式不同唷~~~可以去查詢DATASHEET就知道其規格是多少了~~~~

先幫你查好摟~~~~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找代用品413   -40v    -12a  p通道

454   40v   12a  n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