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12 灯管故障[已解決]

楼主(2010-09-15):
請教前輩們
      ViewSonic VA712 開機幾秒內就沒灯號,整理拆開後看到灯管有發黑,疑似灯管故障.
    請問在高雄要到那買 U型管或是可以 換成 上下灯管方式來維修?
至於如果是高壓板故障能換成通板?

  請幫忙~~

續文
請問如果要換高壓板,這個要怎麼換? 真的經驗不足無從下手.

結果:
    真是怪了,噴點 電子接著劑然後裝回去就好了~.
    開機熱3天竟然沒關掉使用上也正常.
     看來是 [ 檢掉軟阿 ] ^^

网友:
您可單獨對燈管做點燈看看,
不過u型我是還試過是否可用點燈器
開機幾秒就不亮,也有可能是高壓部份異常,
短路保護。

网友:
燈管沒壞........請往電路版查.......

网友:
這款的高壓版 很容易壞唷  不過也鞔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