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50BKV之FUSE燒斷

楼主(2010-09-15):
話說power運轉感覺怪怪的
手癢就拆開看看了
恩!有一電容凸起~換掉
順手整片都上錫,怕不小心短路
謹慎處理再三檢視
結果 一送電就冒煙了
參考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4%B8%83%E7%9B%9F
僅發現K2717短路,其餘該文所述的部件都OK
手也沒K2717,就先放著了.當然也是怕說更換後再燒一次

网友A:
你順便查看一下高壓側那邊的C945電晶體是否正常~~~並且把K2717那邊附近的電阻解焊下來~~~
用三用電錶量測試是否正常~~~~因為我有一顆七盟的300BKV也是有你類似的情形~~~~
K2717換上去還是照樣燒掉~~~~保險絲也是一樣燒掉~~~~~
檢查K2717附近的電阻跟電晶體~~~~一定有地方短路到(這句話感覺好像是廢話)~~~@@
參考參考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順便查看一下高壓側那邊的C945電晶體是否正常~~~並且把K2717那邊附近的電阻解焊下來~~~
用三用電錶量測試是否正常~~~~因為我有一顆七盟的300BKV也是有你類似的情形~~~~
K2717換上去還是照樣燒掉~~~~保險絲也是一樣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E4%B8%83%E7%9B%9F圖片中的電阻都正常
大大所說{K2717那邊附近的電阻}
我不知指哪裡說
因為要星期六,日才有時間玩玩
站上有關七盟的po文,都看了
修後有結果再回報
另請教K2717買的到嗎?價位大約?謝謝

网友A:
2SK3565這顆可以代用2SK2717~~~
2SK3565在露天上面就可以買到摟~~~
你查看一下線路從K2717那邊三隻腳的前後的電阻還有電晶體~~~全部量測過是否正常~~~
還有在K2717附近的C945也要量一下是否是正常的~~~
不然K2717裝上去還是會在燒掉喔~~~~連同保險絲一起燒掉.......(感覺在說廢話)@@

网友B:
大大可以爬文找做一個防燒裝置,以後POWER通電有東西要燒掉之前(如保險絲、MOSFET等),燈泡就會先發亮警告你,再把電源關掉找有問題的地方就可以了,這樣可以省時又省錢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K3565這顆可以代用2SK2717~~~
2SK3565在露天上面就可以買到摟~~~
你查看一下線路從K2717那邊三隻腳的前後的電阻還有電晶體~~~全部量測過是否正常~~~
還有在K2717附近的C945也要量一下是否是正常的~~~
不然K2717裝 ...

C945~我的是H945,是正常的
目前只測一邊電阻是好的,另一邊黑黑的
我會再測量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以爬文找做一個防燒裝置,以後POWER通電有東西要燒掉之前(如保險絲、MOSFET等),燈泡就會先發亮警告你,再把電源關掉找有問題的地方就可以了,這樣可以省時又省錢哦 ~ ...

防燒裝置?我會使用"搜索"功能找找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