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CMV938A 液晶螢幕~維修完遇到小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9-15):
小弟在維修奇美938A完畢後~~~有看到在位於橋式整流器附近有一個F105的電阻~~~~
想說F開頭應該是保險絲~~~經過網路上面一證實確實是保險絲~~~稱為繞線保險絲~~~~
小弟有一個疑問想請教一下各位前輩~~~~將其保險絲拆下後~~~上面有色碼~~依序為紅黑橙金黑
以電阻式的換算方式應該為20K~~~但是小弟經過三用電錶量測後~~~~居然為100歐姆~~~~
因此小弟非常的納悶~~~~不知道此種保險絲的歐姆數是否正確~~~~
不知道一般的碳膜電阻能不能代用呢???

我想此電阻型保險絲是為了兼顧著有電阻效果並且能夠保護後級電路所使用的~~~~只是小弟想確認一下是否有能夠代用的零件來使用~~~~

下面為圖示的綠色圈圈為保險絲位置~~~~~

最後把有斷腳的電阻式保險絲接好腳~~~~然後裝上去~~~也可以用耶~~~~只是很納悶的是20K跟100歐姆差好多~~~~@@

网友:
這類串在開關晶體上,帶保險電阻的色碼與一般標示有差異,建議以所知的測量值為主。

楼主:
狼大~~~~我用上面所標示的色碼去找20K的碳膜電阻下去使用~~~~
螢幕是可以開啟的~~~~我把原本的電阻型保險絲用三用電錶去量測後為100歐姆~~~
我在想說用20K碳膜電阻由於比原本電阻型保險絲100歐姆差異甚大~~~~
我怕用20K碳膜電阻下去使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換成原本的100歐姆的電阻型保險絲的話~~~~
我怕燒燬了電源版上面的MOSFET電晶體跟變壓線圈~~~~

网友:
這類元件,通常燒壞,只會阻抗變大或是開路(力外案例可說少之又少),所以大可放心,量到100歐姆,可以先暫時判斷為正常,不用太擔心會燒毀其他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