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電阻詢問

楼主(2010-09-15):
一般市面上買的水泥電阻都是以瓦數來分
但是我有一個水泥電阻上面標示如下圖

請問如果我要買來替換的話
是不是買3.3歐姆(還是3300歐姆) 但是只標示5A代表是5W嗎?

另外還要請問一下
如果水泥電阻找不到合用的瓦數是不是可以用高瓦數的代替呢?
謝謝~

网友A:
買3.3歐姆的,尾碼K是誤差。
大小看起來像是5W的。

可以用更高瓦數,但阻值要相同。

网友B:
怎麼看起來像保險絲型的水泥電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3.3歐姆的,尾碼K是誤差。
大小看起來像是5W的。

可以用更高瓦數,但阻值要相同。

感謝狼大指導~~~

引用 网友B:
怎麼看起來像保險絲型的水泥電組..

原來水泥電阻還有保險絲型的
但是去電子材料行他說只有分瓦數 沒有按電流分的
保險絲型的應該不是那麼容易買~~~

网友:
有內建溫度保險絲型的水泥電阻,這類有分熔斷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