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706與5707的差別!?

楼主(2010-09-15):
看一看,好像5707規格比較好。
記得舊文有人說有不一樣的地方,我怎麼都找不出來??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紅框為兩者不同的地方)

网友:
兩者的特性其實蠻相近,5707的耐電流有比較高,稍微占優勢,但又往下觀看,有些特性,又是5706略佔上風,可以依照電路狀況來取捨,兩者是還可以互相代用(只要電氣特性沒有特別嚴謹要求)。

网友:
S大說的沒錯,但這最好是單向代用
也就是說可以用5707代替5706
但別反著用
因為兩者承受的電流值不同
如果用5706來替代5707
假設那電路會流過4A(集極)
那就變成一個接近滿載,而一個只是半載
這樣5706一定會發熱
長期使用下,故障也會很快再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