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BENQT503

楼主(2010-09-15):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067&highlight=benq
和粗工大同一型,電容拆了正常,可是電源板輸出過低,所以會一閃一閃,
BENQ的字樣有出來,怎麼辦呀?請各位大大幫幫忙,謝謝

网友:
roserainbow大您好,一閃一閃,AD拆除之後,電壓有跳回來嗎?
當確認AD沒問題了,那麼可往電源板電壓輸出的相關迴路(回授)找看看。

楼主:
S大真是我的明燈呀,我明天再測一次

网友:
查一下光偶跟tl431

网友:
檢查一下輸出附近二極體是否正常

网友:
檢查電容看看修過三隻鳥的經驗

楼主:
上電的結果是,接電的情形下去應該是5V和12V,都只有4V,而接AD上之後,還是4V,但應該是12V的,只有在4-2V之間不停晃動,
電容也拆下量了,電晶體也測了,不知問題在哪?請各位前輩能指點一二,謝謝.

楼主:
請問盧大:
光偶跟tl431在哪,謝謝

网友:
雖然我不是盧大,但我跟你說一下,

光耦合是ic602,四支腳ic那顆,

431跟電晶體長的差不多,它上面就有寫了,

一次測的電路壞了可能也會造成那樣的毛病。

楼主:
請問L大,
如何能夠知道光耦合壞了呢?謝謝
剛才已爬文,但沒有看到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