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奇美LCD工程模式數值設定

楼主(2010-09-15):
請教各位大大~

奇美LCD內部工程模式數值都差不多嗎?

手上有台數值被調過~沒調整過所以調不太回來~

請問是否可以參照其他台的數字?

另有問題想請問其中有個選項是有關亮度的MAX 以及 MIN

請問如果MAX 太高 是否可能導致板子燒毀?或是燈管燒毀?

那我的螢幕曾經遇過一直頻率閃爍(像日光燈快壞掉這樣)~這算是亮度電壓太低嗎?還是調太高?或是沒關係?

麻煩有經驗的大大幫忙解答一下

感謝

网友:
進入工廠模式之後做一次EEprom Init以及
Auto Color數值就會修正回來,如果數值沒法
修正回來,只要更換一顆空白的EEPROM,
在開機的時候,原始的出廠資料就會從MCU
寫入EEPROM.
奇美液晶顯示器在剛開機的時候,時常會遇到
燈管閃爍的狀況,這是奇美的特性,只要熱機幾分鐘
燈管閃爍現象就會消失,不必在意.

网友:
你還沒拆開ㄇ?
看看有沒有凸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海洋大的解說

確實數值會跑回預設值

讓我的螢幕看起來不會顏色怪怪的了

感謝

网友B:
不客氣啦,歡迎大家一起研究
液晶維修技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啦,歡迎大家一起研究
液晶維修技術.

又偷學了一招,海大要多抽時間來指導一下,那我就受用無窮了

网友(2011-03-02):
不客氣啦,歡迎大家一起研究
液晶維修技術.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BENQ的工程模式問題
也是經由海洋大指點解決的~
借版一同感謝海洋大~~~~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