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電視故障求救~

楼主(2010-09-15):
SONY CRT TV機型KV-25XF22WB
故障狀況:畫面全藍,紅綠兩色盡失,量測CRT基板RGB三色端電壓皆正常.
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大概要往哪個方向查修?
(說來慚愧,接觸CRT維修近十年,SONY機器處理經驗用兩隻手都數的出來,只會修電源 )

网友:
可以試一下~~CRT座~~把B  &   R 空焊~~或線路割斷
然後~~把B的電路跳線接到座的R~~
R線路~跳線到B~~
如還是B色~~那因該是CRT壞了~~如變R那就是線路問題
可以試試看~~

网友:
按Display 文字顯示綠色文字有出現嗎?
試試IC301補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splay 的綠色文字沒出現.
補焊方式小弟我就先試試看.

网友:
使用示波器量RGB是有否有信號...

小弟有DIY自已做一台測量CRT良劣的小東西,蠻好用的!
可省下不少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