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L1914SM 輕微雷擊修理

楼主(2010-09-16):
故障原因:雷擊
故障情形:無電源

雖然很容易修還是發出來讓基礎較弱又想學習的當個參考資料

型號

拆下外殼
面板型號
故障的主角電源板

通上電源後AC整流後測量約為145V.......正常
用電錶大致測量FET發現沒有短路.........暫時當它是好的
測量PWM IC SG6841S 經查資料後 7腳為VDD 3腳為VIN (VIN測量為5V表示145V經過3顆390K電阻壓降應該算正常),(VDD測量只有2V這應該不正常了)
心想被雷擊 IC被燒毀的機會較大手上又有新的 SG6841所以附近的零件也沒測量直接換上新的SG6841(夠懶了吧)
更換後
通上電用電表測量輸出的12V(有輸出了)
組裝起來....搞定

网友:
紮實!!!

清楚!!!

靠經驗維修!!!!!!

网友:
快狠準,大大功力真是了得n_116|

网友A:
說是容易修,看來並非簡單,沒有相當經驗與基礎是辦不到的,謝謝分享。
不過有一點維修思路上的問題想請教chlu的是:
為何當時您不會認為是其他相關零件拉低了VDD的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是容易修,看來並非簡單,沒有相當經驗與基礎是辦不到的,謝謝分享。
不過有一點維修思路上的問題想請教chlu的是:
為何當時您不會認為是其他相關零件拉低了VDD的電壓呢? ...

只能說碰到雷擊的應該是由於電壓變動較大比較會燒的是半導體元件(如穩壓二極體、fet、ic),所以vdd連接的只有ic就先判斷可能是它(也因為太懶了沒去檢查相關零件,若是換了ic沒有好我才會去一一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說碰到雷擊的應該是由於電壓變動較大比較會燒的是半導體元件(如穩壓二極體、fet、ic),所以vdd連接的只有ic就先判斷可能是它(也因為太懶了沒去檢查相關零件,若是換了ic沒有好我才會去一一檢查)。 ...

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不過經驗不足,不敢寫太多。

累積一定的維修經驗後,可以知道那些元件不太容易壞,又哪些容易壞。
從經驗就知道該從哪邊先下刀了。
(這也回應先前有人想要論壇上的寶庫時,我說其實不是那麼需要電路圖的理由之一)

總之,好看!!!

网友:
這個維修過程真的是帥啊..

累積了多少的經驗.. 一下子就能切入重點..

希望早日能達到你的境界.. 學習中..

网友:
感謝大大的寶貴經驗分享....學習中

网友:
經驗累積豐富,技術純熟一次搞定。

网友:
又一次看到chlu維修實例,維修整個過程一氣呵成,真乃高人也

网友:
維修思路清晰
處理簡單乾淨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瞭解了,但是因為基礎不紮實,我還得再咀嚼回味一番。
謝謝啦!

网友:
真是利害,雷擊後液晶維修,一次好範例,真是惠我良多。

网友C:
非MOSFET擊穿造成PWM IC故障的案例中,在下遇到的目前以SG6841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MOSFET擊穿造成PWM IC故障的案例中,在下遇到的目前以SG6841最多。

這就是經驗!!!

网友:
問一下!題外話請問大大使用的相機?

网友(2011-07-05):
大內高手..真是厲害.
內容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