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A1912w整機無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16):
這台到手時整機無過電,拆開後先測試電源按鎮正常,排除按鍵問題後看到有3個電容立正囉(軟仔),結果換了未果,情形依舊
再往P+i板方向查修,先測量5V電壓有出來,13v送往高壓處的電壓沒量到..問題發現,沿線追到一個標有"w"的電阻式保險,換過後再上電測試,有電有畫面囉~ 可是不到一分鐘的時間,畫面黑了....
再查剛剛換的保險又開了,一定有東西短路,追線查到40T03GP的G-S腳短路了,難怪又燒保險,換上後再從40t03gp往外找,又到到一個燒出一個小洞的電阻,經FS7633大及bigll大幫忙看是一個10歐的電阻,再從廢版拆換上後上電..測試約2個小時囉,應該完修囉

最後想請教各位先進,10歐的電阻是否也是起到類似保險的作用而已呢?

以為電容換換就可搞定...

以為電容換換就可搞定...

"W"的電阻開路囉...和40t03gp相接的10電阻也燒

"W"的電阻開路囉...和40t03gp相接的10電阻也燒

40t03GP G-S腳短路

40t03GP G-S腳短路

尋問得知R210是10歐電阻

尋問得知R210是10歐電阻

這次維修所換的零件..

這次維修所換的零件..

网友:
那是G極驅動電阻,若是MOSFET呈現擊穿,則該電阻較易因過電流而燒毀,避免後方驅動電路受損,所以也算是有保險功能(不過當然無法跟真正保險絲比)

25V/220uF、25V/330uF較常爆漿,不過25V/1000uF兩顆也需要注意,避免夜長夢多的話建議一併更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謝狼大指導。所以因為有那10歐電阻,才得以保全後方的零件。
嗯,這次換的電容都是220uf/25v,我全部將它升級為330uf/25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升級為470uf/25V更耐操喔!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看來很多人都遇到了ˊ

网友:
利害 利害
會判斷 懂測量流程 兩三下就完修 恭喜

网友C:
請問J大:
圖2的電路上有圓點的焊錫,請問是您在查電路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張板子故障率真的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您指的是線路上圓圓的焊嗎?如果是它是出廠時就有的,我也不太了解它的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J大:
圖2的電路上有圓點的焊錫,請問是您在查電路嗎?

那是為了要能跑更大的電流.所以在銅泊上上錫來增加耐電流.有錯誤還請指正喔~

网友:
我有也遇到  但我開機時畫面上半部會閃了幾下 就畫面正常  不會哪裡壞了

网友E:
據海洋兄指出,部分奇美機種在點燈初期會有略閃爍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據海洋兄指出,部分奇美機種在點燈初期會有略閃爍現象。

我的實測經驗CMV938A就是如此,新、舊P/I板皆如此,點燈10秒後燈管電流穩定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