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零件名稱叫做什麼(已解決"光電開關")

楼主(2010-09-16):
此電子零件用在打卡鐘感應卡片上的黑色部份
不知那位大大知道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大大您拍的圖還真是模糊n_040|
是粗工老花嗎n_064|
只看到兩個黑色長方立體物n_043|
正面拍拍
側面拍拍
如果有標示拍出來更好

電路板上如果有腳位標示也拍一下(RXX或是CXX或是QXX或是TXX之類的)

粗工來猜看看.........紅外線感應器

网友:
應該是反射式光電感應器,一邊是發射端(發光二極體),一邊是接收端(光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粗工大你好
因為零件不大~拍好為了改成800*600就變這樣了€0€
標示:O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
應該是你說的反射式光電感應器
只是看不出一邊是發射端"發光二極體"也
因為他不像下面圖中有發光二極體的地方
像他背面4支腳下面的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位大大
我是在問電子零件的問題
我可不想知道你和你的銀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网友:
也有點類似光遮斷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s10274chen大和狼大還有粗工大
還是狼大和s10274chen大厲害~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它的名稱好多種
光電開關=反射式光電開關=光電傳感器=紅外線光電傳感器=光電斷續器=光遮斷器=反射式光電感應器

网友:
拍謝啦,粗工一直以為那是紅外線n_043|
原來她的正式名稱就做光電開關n_025|
錯誤引導,對不住啦~~~~~
很多機器上面會裝這玩意兒!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粗工大~
其實你也沒說錯~
因為這個也叫紅外線光電傳感器
還是感謝你~因為才有大概的方向去尋找^^

网友:
其實也沒錯,因為該類光電開關的發光二極體波長接近紅外線,若是用手機/相機等可以拍到其發光。

网友:
感謝兩位大大幫粗工緩頰
這也讓粗工知道這個傢伙的正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