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M2N-LA主板BIOS如何刷,除錯卡停在50.do

楼主(2010-09-19):
請教大師们:
現有一片基板除錯卡,停在50.do本想bios重刷看看但從hp網站下載為執行檔(sp35111.exe)不知誰有bios的檔案能給小弟用用感謝!!
另有問題請教1.北橋電壓1.2v 南橋電壓3.3v,1.5v 正常
           2.reset按下除錯卡有亮,pci座有測得3.3v跳動但pcie  reset無信號無電壓我查了論壇內發的文章有提到北橋可能掛
            掉(PCIE是直接由北橋掌管的,若它沒有reset,很有可能是北橋掛彩)

           不知那位師傅能提供些意見感謝萬分!!

网友:
先看看是否北橋虛焊,壓著北橋開機看代碼有沒有跑過,如果有過就是虛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解開之後就有檔案囉!
幫您解開喔!
解壓縮後,裡面有一個檔案3.10,那就是BIOS的燒錄檔了。

第一動作,先不要動電路,嘗試先將BIOS的設定值清掉,後續若還是無法動作,才考慮去動那顆IGP。

楼主:
感謝s10274chen提供,資料已下載,BIOS的設定值已清掉無效,我先保留原bios另取一個來燒錄,有正常再報告 謝謝!!

楼主:
還是不行,無法開機我比對一下bin檔內容不太一樣,上傳一份請高手解決感謝!!這份bin檔是卸下bios後讀取的,它原先是用pmc pm49flt-33jce燒的,我取另一顆sst 49lf004b 33-4c-nhe燒錄比對資料無誤但就是無法開機,裝回原bios會卡在50就無法下去,請問高手我應如何處理 感謝!!

343.52 KB, 下載次數: 4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換Rom容量要對喔!看不出您原始的ROM的容量,型號不知道有沒有抄錯,電壓是對了。

先換回原始的BIOS吧!nF430工作溫度頗高的,開機時,用手壓看看,看會不會過。

楼主:
對不起打"酪高了"pmc pm49fl004t-33jce我對了一下,這顆是4m  3.3v燒錄電壓,不知為何無法使用難到會鎖板子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始有可能是跑FWH模式,換的SST這顆,不支援FWH模式,所以會開不起來。

网友(2011-09-20):
期待结果 是桥还BISO问题!!

网友:
看到一篇 文章 應該是空焊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clcd-atunpclcd/article?mid=2386
論壇的朋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