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各位是否有修過氧氣製造機

楼主(2010-09-19):
小弟有人送我一台氧氣製造機
不過是日本機子台灣沒有代理商
現在都會跳E02故障碼就停機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相關經驗可以提供查修的方向 或是可以幫我處理
上傳幾張相關照片請各位幫忙
現在的症狀是一運轉一下子就跳故障碼E02查起來是壓縮機故障,但是如果把紅色圈圈的管子拔掉就可以一直運轉但是會跳點撿黃燈E12故障碼,這就查不到了,但這只是一下下立刻又正常但是感覺壓力有由小在變大
不知道到底是哪裡有問題,是否可以請有經驗的人幫幫忙

网友:
請問是氧氣製造機還是臭氧製造機,氧氣基本上不是電解水就是化學反應(最常見是雙氧水),臭氧是高壓放電,樓主可以放照片上來嗎

网友:
那三根管子接到電路板上的部分應該是檢知器吧
如果說是"把紅色圈圈的管子拔掉就可以一直運轉但是會跳點撿黃燈E12故障碼,這就查不到了,但這只是一下下立刻又正常但是感覺壓力有由小在變大"
這種狀況的話
依照一般檢修流程可以網以下三條路來看看
1.檢知器是否NG
2.管子是否有阻塞
3.壓縮機問題

网友:
小弟上網找了一下,您這個是氧氣濃縮機,而且是連原公司都找不到相關資料的舊機型,可否多放一些照片上來,管子拔掉就可以一直運轉但是會跳點撿黃燈E12故障應該是壓力感應器無訊號所致

http://www.info.pmda.go.jp/ygo/p ... 0_A_01_03?view=body

這是新一代PVS3000使用手冊,原理用吸附法濃縮氧氣(類似親合管柱層析)

网友:
http://www.mhlw.go.jp/topics/buk ... yuu2005-2-2113.html

PVS3000因為電路板異常被召回過,聯絡一下製造廠這型是否也在列

网友:
我想你那可能是分子篩要換了,因為分子篩會因使用一段時間而須更換,有時長期不用也會因內部結塊而損壞,因為我家的養護院有很多台都是這樣,廠牌型號不同,但是症狀都一樣

网友:
我之前是氧氣製造機的維修工程師

氧氣製造機不好修

原因有二
因為第一他維修有電子電路故障的可能(電子元件故障或機械元件)
第二他維修有氣路洩壓或壓力過高的可能(壓力不足導致ALARM)
不過一般來講第一的可能性比較低除非馬達故障不過能開機運轉機率很低(因為馬達要長時間運轉)
第二的可能性比較高
你第一張圖是MAIN BOARD
第二張圖是SIEVE BEDS分子篩(氧氣製造的地方),這東西原廠才有賣外面找不到是耗材,一般年限是兩年多如果這東西壞了沒原廠是沒得買的而且很貴都要上萬了
先看看有沒有COMPERROERS破裂吧
而且你修理完還要有一個氧氣濃度分析儀來檢測你的氧氣濃度夠不夠
壓力表測試壓力OK嗎
這些數值都要看原廠維修手冊才有建議你不要動手修理
以免機器部會發出警報你以為是好的卻沒有O2給你用 這會出人命
還是建議你找好的廠商買一台大約兩三萬或用租的,不過要租也要找有良心的
不然一樣推一台不會較但是O2濃度不足的給你用用安心的你就等死吧

网友:
氧氣濃度分析儀 MINI OXI價格大概三萬塊(分析空氣中氧氣濃度)

壓力錶價格七十至一百(量測出氣端的壓力是否正常)

楼主:
我不知道需要什麼部分的照片
另外我也是拼拼看說可不可以修好
聽說有報關一批進口都是一樣的機型 但是之前早一點買的時候都可以用 但是後期買的人似乎就無法使用
另外我有拆開他的分子篩部分 裡面的填充物應該是可以找人填充吧?這是我單純的想法
氧氣濃度夠不夠這也是我的疑問 重點是我有心想找問題看看是不是可以解決 如果可以解決又可以花少一點
我會把這各部分分享給一些沒錢需要這種機器的人(我就是這類)
所以看看是否可以有什麼辦法解決 煩請各位提供

网友:
我記得以前有看過它的原理,
它是利用分子篩的原理去做的。
但是它有一個動作是正向過濾一段時間後,會反向去把卡著的氮氣"打"掉.

分子篩你別想自己填充。
管柱的充填要有技巧,不然有小裂縫的話氣體直接通過裂縫,
不會均勻的經過管柱。那就沒效果了。

网友A:
您這個是【把臭氧 打入水中】的機器~  臭氧溶解在水中。。
就可以做許多事  [殺死黴菌  清洗蔬果]!!

ps:我有一台 [千山 chanson]
【臭氧 蔬果解毒空氣殺菌機】。。。板子都是好的【能開機也能用幫浦打氣出來】【用了5年】後。。。【臭氧濃度不夠~越來越稀薄】《--》現在打出來的氣體【幾乎沒有臭氧】~跟空氣一樣

所以我又花了 6700元【去大潤發】買了一台全新的。。。 臭氧制造機。。。^-^

楼主:
很感謝你的回覆  不過我可以確定它是氧氣製造機
至於那幾各呀裡檢測的零件會有地方可以買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是【把臭氧 打入水中】的機器~  臭氧溶解在水中。。
就可以做許多事  [殺死黴菌  清洗蔬果]!!

ps:我有一台 [千山 chanson]
【臭氧 蔬果解毒空氣殺菌機】。。。板子都是好的【能開機也能用幫浦打氣出來】【用 ...

臭氧機活性很大的, 對金屬性的物質很容易腐蝕.. 所以用久了, 內部的螺絲、金屬片也容易腐蝕.. 一些不耐腐蝕的管線也很容易脆掉..

在臭機機內有高壓變壓器, 是用來產生臭氧的.. 至於臭氣會打不出來, 是幫浦的問題, 是一個類似養魚的打氣機零件, 看看是不是活動的部份壞了, 所以氣打不出來..

另外, 臭氣機其實現在價格不貴, 約在 3-4 千..

由於臭氧機對人体不是挺好, 尤其對呼吸道的黏膜有所傷害, 在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千山沒在做臭氧機的, 也是拿別人的..

网友:
一般而言你的是進口的氧氣機  也就是有代理商 零件它們是不外售的
因為他們要賺維修費用
還有真的勸你不要修理了 因為就算你修理好了你也沒檢測設備測試是否真的修理好了
機器不ALARM不代表OK  你堵住出口他的TANK內部壓力升高 壓力感應器察覺就會發出警報了
畢竟氣體出來必須是O2高達90趴左右(一般大氣只有21趴氧氣) 壓力必須在允許值內  各家標準不一樣
這東西進來也必需有衛署認證也就是說他算一個醫療物品
建議要一年檢查一次  因為分子篩會老化而達不到原廠標準 是否該更換或者保養
另外填充物其實我有找到但是礙於這東西要用在病人身上我不敢用 我也不建議使用
因為會出來氧氣不代表不會出來其他氣體 怕會傷害病患
確實自己修理會比較便宜但是缺少的是保障 還是建議你找原廠修
可以請他先報價 再決定你要不要修理
不然就建議你買一台新的吧  要用在病人身上的東西沒人敢擔責任 有醫糾很慘

网友B:
還有臭氧機室殺菌除臭用的(不過用起來真的很臭難怪叫臭氧)
氧氣機室治療病人的
上面的大大不要再誤導人家了

感恩喔  方向不同

楼主:
線在的問題是 第一我是要用在狗身上
第2這來源有問清楚了  是整批自行報關進來的所以很便宜,所以是沒有代理商的
就是要用在些老狗或是需要氧氣治療的狗身上,但是不是大家都那麼有錢可以買幾萬塊的東西丟在那裡當備品,所以才想說要賭看看是不是可以便宜點處理看看
另外我有測試過 不接那管子但是把管子堵住也一樣會亮警報且停機 這會代表是壓縮機的壓力過大自我保護嗎?

网友:
不一定 壓力感應開關壓力過低也會警報
不過沒有在做測試的時候把氣路堵住因為一定過壓
還有他有E02的ERROR CODE就一定要參照維修手冊看哪邊壞掉
不然越修會越糟糕 沒壞的也弄壞了
所以我才說各家的氧氣製造機不同
馬達運轉汽缸產生的壓力不足或者
馬達起動電壓過高機板會設置保護裝置
如果你很確認是馬達故障
建議你買一台便宜的報廢機換馬達就好了 雅虎因該有人賣機器
但是馬達必須長時間運轉所以會影響到的是聲音的問題 老舊馬達很吵
還有機器本身也會很熱 外帶一點如果你的氧氣機24小時沒在關的
一個月電費會上3000
還有要給動物用的要先做一個透明的塑膠罩兩邊各留一個洞
一個接機器的送氣  另一邊因為要讓廢氣排出所以不接

http://www.eikme.com.tw/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在的問題是 第一我是要用在狗身上
第2這來源有問清楚了  是整批自行報關進來的所以很便宜,所以是沒有代理商的
就是要用在些老狗或是需要氧氣治療的狗身上,但是不是大家都那麼有錢可以買幾萬塊的東西丟在那裡當備品 ...

樓主您是準備用在狗身上還是用到一半機器掛了,狗的肺臟問題不是很好處理,如果其他基礎病因沒有除去,裝這個也沒用

心輸出正常嗎,心瓣膜有沒有異常,有沒有心絲蟲問題,有沒有開放性動脈導管,建議先去做個心臟都普勒超音波跟胸部X光

楼主:
感謝你的關心
以上你講的通通都有 他是流浪狗有晶片主人惡意遺棄 有過心絲蟲病史,天生心率不整,心臟肥大,支氣管塌陷 13歲的老狗
固定天天服藥每個禮拜都看醫生,準備這些東西就是為了最糟糕的狀況打算,不然等有事情在準備都是來不及的
現在這些機器與鋼瓶是為了最近身體狀況開始變不好的它準備
看看有無什麼辦法可以處理 如果真的不行 只好放棄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關心
以上你講的通通都有 他是流浪狗有晶片主人惡意遺棄 有過心絲蟲病史,天生心率不整,心臟肥大,支氣管塌陷 13歲的老狗
固定天天服藥每個禮拜都看醫生,準備這些東西就是為了最糟糕的狀況打算,不然等有事情在準備 ...

有抽血檢查嗎,以這個敘述應該有後腔靜脈症候群合併不等程度肝腎衰竭,而且肺動脈高壓跑不掉,這種情形大多數獸醫都會建議一旦惡化就安樂死,至少小弟當年看門診時的一般標準是如此,因為不可能心肺肝腎都一起移植,只做其中幾項是沒用的

就算是人,到這個情形也只是在拖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關心
以上你講的通通都有 他是流浪狗有晶片主人惡意遺棄 有過心絲蟲病史,天生心率不整,心臟肥大,支氣管塌陷 13的老狗
固定天天服藥每個禮拜都看醫生,準備這些東西就是為了最糟糕的狀況打算,不然等有事情在準備 ...

個人感覺, 狗也有尊嚴吧, 13 歲了, 若真的不行了, 安樂死或許是真的最好解決方式..

拖著對它反而是種折磨..

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有臭氧機室殺菌除臭用的(不過用起來真的很臭難怪叫臭氧)
氧氣機室治療病人的
上面的大大不要再誤導人家了

感恩喔  方向不同

不了解你在說誰, 最好是指名道姓..

O3 應用很廣的.. 多去參考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感覺, 狗也有尊嚴吧, 13 歲了, 若真的不行了, 安樂死或許是真的最好解決方式..

拖著對它反而是種折磨..

僅供參考..

很謝謝你的意見 當然狗真的不行我也會放手,我是不使用維生設備理論的人,氧氣機與氧氣瓶是平常時間舒緩它的氣管塌陷造成的乾咳問題
雖然我處理過的流浪貓狗不多,旦一切都是要看狗狗自己的意願,簡單說 如果我飼料給你 你連吃都不吃  那我也不會去免強你
但是如果你傷的在嚴重 你表現出你很努力的想活下去 我也會盡我能力的去醫治你,幫你找個好主人 只是大家觀念會有不同 也會有捨與不捨
但是至少我很清楚我不會硬留它 它該走就讓她好好ㄉ走

网友:
這個我有經驗。。。千山的臭氧& 蔬果解毒空氣殺菌機】~ 我以前有拿來【噴我的鼻孔】
做消毒。。【噴的時候~會有臭味~超過20秒會想吐】~  不過休息5分鐘後~鼻孔會感覺很清新《--》不過建議網友千萬不要嘗試!! 有些臭氧機的使用~最好有醫生在!!

ps:牙醫診所   鑽牙齒機器的漱口水。。。好像也有臭氧!!
只漱口~不要喝下去~應該是ok的^-^

ps:因為以前做過【鼻咽管的檢查】。。那位醫師消毒【我的鼻子】【【好像就是用臭氧】】~
類似【臭氧 蔬果解毒空氣殺菌機】。。消毒40秒後。。就把【類似胃鏡那種 攝影機】從我的鼻孔插入。。來檢查我有沒有【鼻咽癌】!!  結果就是沒有【鼻咽癌】  。。。所以我現在。。一個鼻孔如果堵塞。。就知道不是【一塊息肉】【良性腫瘤】堵塞的。。。而是鼻涕堵塞的。。噴點藥或臭氧就可以了!!

ps:以前游泳。。【【耳朵發炎】】。。。到醫院去!!
記得醫師也是用 臭氧+【碘酒】【傷口不會痛那種】~來治療!!《--》好像不是消毒水  ^-^

楼主:
感謝你這樣熱心
不過這台真的不是臭氧機
另外可以確定的是壓力過高所引起的系統停機,會把提供給壓縮電源切斷
只是這各部分似乎跟IC有關係了 不知道使用完全斷電讓他歸0不知道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