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ADAPTOR零件

楼主(2010-09-1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tafu\桌面\IMG_0421
請教各位前輩:照片中的ic編號為das001/ wk85321 是什麼?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
看不到圖?
請先爬文十碥就可以貼圖了

网友:
DAS001這顆之前找很久,後來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資料手冊。
這顆不太可能壞,故障點應該在別的地方。
TSM103(das001).pdf (98.13 KB, 下載次數: 67)

楼主:
s10274chen 大大:
再請教您有一顆ic編號為dap002 dei950318 是什麼?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耶!這類的資料手冊很難找,如果對地阻值沒有怪異狀況,幾乎還是判斷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