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電視畫面變暗偏紅

楼主(2010-09-19):
Sony CRT電視畫面變暗偏紅

機型:KV-27TS20
機齡:1991制造
狀況:目前開機畫面偏暗.偏紅..
這是映像管老化導致的嗎?還是零件故障?
請問各位大大有辦法維修嗎??感謝!!

网友A:
找G2電壓 與RBG 三色電壓
G2電壓  來源1000V左右  經過電阻 變400-500V  (正常400-500 每機種有可能不同)
電阻可能變質---此電阻在SONY機上  有些是 幾M的可變電阻 ..若故障通常用2支 電阻分接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G2電壓 與RBG 三色電壓
G2電壓  來源1000V左右  經過電阻 變400-500V  (正常400-500 每機種有可能不同)
電阻可能變質---此電阻在SONY機上  有些是 幾M的可變電阻 ..若故障通常用2支 電阻分接
即可 ...

阿原大大: 實際測試G2電壓約238V左右..更換2M可變電阻後測出電壓(如圖)..更換後亮度明顯改變..~~謝謝!!
~~我附上映像管座圖實際測得可變電阻的電壓~~

网友A:
在我的記憶內 修過這一種狀況的SONY機
從你的圖看來 R701 去G2 哪的電壓應該是250 --280
R701另一端為262V   R701為100K
可變電阻我當時是用依個半可變 2M 的
在圖上 R738 -圖紅3號 電壓應該是580-600V
                         圖紅2號 200V 是正常
R738另一端 為1000V
你先量看看  可能R738 出問題...
獲你先調可變電阻 看圖上紅1號 有無變化
R738 我用680K ------可能跟你不同 需看電壓喔
200V哪端 的電阻因為圖上沒號碼 --此電阻我是用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記憶內 修過這一種狀況的SONY機
從你的圖看來 R701 去G2 哪的電壓應該是250 --280
R701另一端為262V   R701為100K
可變電阻我當時是用依個半可變 2M 的
在圖上 R738 -圖紅3號 電壓應該是580-600V

阿原大大:
經大大說明查修R738.確實損壞.更換後大大所提各點電壓均差不多..並且改善許多...
目前唯獨色彩比較沒那麼鮮麗..圖圈起處顏色變淡(好像受磁)..但拆除底下喇叭狀況依舊~請問這還有辦法改善嗎??謝謝!!

网友A:
受磁  通常用消磁棒 可以解決 不過很少人有這東西
只要放這 多看幾天  在開 關 開 關 狀態後  幾天後  會自然消失
顏色方面 影像管 壽命關西  就 將就著用了
在不然查一查  3基色 RBG 3腳電壓 是否正常
3基色 電晶體 電阻 電容 等等 ..不過 機台老舊 --還是將就著吧
...對了.主板部分 你有看看 是否有些脫焊.. 最好捕焊一下..
    特別是有散熱片周圍 ..如果可以 .散熱片周圍的電解電容 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磁  通常用消磁棒 可以解決 不過很少人有這東西
只要放這 多看幾天  在開 關 開 關 狀態後  幾天後  會自然消失
顏色方面 影像管 壽命關西  就 將就著用了
在不然查一查  3基色 RBG 3腳電壓 是否正常
3基色 電晶 ...

感謝大大指導~~老機器...先湊合著用吧~~

网友:
樓主依照為修經驗您貼在五樓的照片判斷
映像管是有衰退現象SONY起先都會如此
從四周角落開始變色

以前還在開店時是有一台測映像管是否
老化的小機器指針讀數在400以下畫面
就會變差,新映像管大都在500~700之

网友:
最近正想PO這個情況的CRT文章。。。症狀一模一樣。
不過不是SONY的,是PROTON的。

請問G2是什麼??謝謝!!

网友(2010-10-30):
很好的資訊,謝謝

网友:
消磁線圈的插座旁邊的熱敏電阻補焊看看,若無效可能是映像管有摔到吧,偏向線圈有被動過嗎?

网友:
經阿原大大所提供有關G2電壓機相關提示,我在換下R701(100K) 、
R704(220K)及R738(1M[原本已被修過照上面數值換的])已順利將我家中的電視機修復,
而RV708(2M)半可變電無未更換(拆下測量並無損壞),
但是修理完今天試機時發現,在白色畫面時顏色會由淺黃轉變成淺紅又變成白色,
這畫面的變化需很注意才會發現,請問這應該要由何處查起
G2電壓在250V以上
R738右端為400V以上
RV708另一端為2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