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表的問題

楼主(2010-09-19):
請教一下.電容表上有一個ZERO ADJ.是做什麼用的?歸零如何做?(細說一下用法的過程)
感恩.....

网友:
測幾個pF的小容量電容時的歸零調整。

切到pF量測處,不接東西就可以調了。
大電容用不著調。

楼主:
切到pF,正負的測棒要交叉接觸嗎??謝謝

网友:
應該是不用。

网友:
最好找到說明書仔細閱讀一番,歸零調整要在測試棒開路狀態為之,別與電阻檔位的歸零混淆了,歸零的有效範圍通常只有正負數十pF,即針對電錶的 pF 低檔位才有作用,多試幾個檔位就可明白。

楼主:
嗯.了解
感恩n_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