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不同廠的電源板更換問題

楼主(2010-09-19):
我之前的15吋的BENQ 750  不確定哪裡有問題,剛好看到17還是19吋的三鳥牌的電源板,輸出的
插頭都是一樣的,我是否可以把三鳥的電源板,拿給BENQ測試,我想問,這樣會不會燒掉呢?

网友:
要先看接腳定義是不是一樣囉
萬一電壓正負極搞錯或5V接成12V
那就虧大囉

网友:
沒弄清楚接腳定義前,最好不要貿然換上甚至通電,以免造成更嚴重損壞。
BENQ大部分只會供應3..3V/5V,但VIEWSONIC若是奇美系統的則是以5V及12V/13.8V為主,電壓完全不同。

楼主:
感謝狼大,我還以為我的是12V,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