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VA隔離變壓器 (110V <=> 220V )

楼主(2010-09-19):
該變壓器目前還在資源回收場,
外觀的矽鋼片有些許的生鏽,功能尚未測試
目測漆包線無損傷,絕緣紙層完整
該變壓器是竹科某廠房淘汰設備拆下來的
先前我也在此回收場估回一顆1KVA隔離變壓器( 110V <=> 110V )
重量約1X KG,老闆賣我$800元
本帖圖片是1.5KVA規格容量較大,重量不明
預估老闆會開$1200元
如有人有需要,我再測試功能,確認功能正常再談後續

网友:
請問一下
這個【1.5KVA】隔離變壓器~

【1.5KVA】是什麽意思??  是耐壓1500伏特嗎??

网友A:
先前我也在此回收場估回一顆1KVA隔離變壓器( 110V <=> 110V )

請問一下【有沒有打錯字】
是降壓變壓器嗎??110V <=> 100V
還是110V <=> 110V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真的有點歷史了.. 有著懷舊的感覺..

-------

to bglmlm..

K 代表 1000, VA 是電壓及電流(安培)..

1.5 KVA, 就是說電壓 X 電流可達 1500..

例如使用 110 伏的電壓, 電流可達 1500 / 110 = 13.7 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有沒有打錯字】
是降壓變壓器嗎??110V  100V
還是110V  110V  ???

以前我們的分法是初級及次級, 現在有人稱之為一次及二次側..

其實這是一個相對的說法..

200-220-240-0 是一組, 100-110-115-0 是相對的一組..

你在 200-220-240-0 這組的 220-0 接上 220 的電壓, 那麼在相對的那組可得到 100-0, 110-0 或是 115-0 的電壓..

反之, 在 110-0 接上 110V 電壓, 在另一端則可得到 200-0, 220-0, 240-0 的電壓..

所以, 雄大沒說錯.. 可能你對這東東不熟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了。。謝謝^-^

【台灣叫做】功率

【大陸叫做】功耗    【1.5KVA】的【VA】單位是:   watt/sec

ps:haha..所以我知道了[這台onkyo 如果用120V]
最大電流可達3.75A

楼主:
這顆變壓器被拆下後是放在屋簷下的
因為下雨的關係有被雨水噴濺過
前幾天特地把它移到不會受潮的地方存放
因為跟這回收場老闆有一點熟
每次下班去尋寶都被拉去喝酒
其實回收場內還有超多寶的
只是估回太多我家會變倉庫
所以經常看著一堆好東西被分屍了
在新竹地區有興趣的可以一起來去跟老闆認識一下

网友:
在新竹地區有興趣的可以一起來去跟老闆認識一下

可惜 我住台北縣中和市。。。哎。。。 》《

ps:我當兵 在桃園龍潭[是傘兵]。。。在新竹隔壁^-^
所以我知道【有國光號 公共汽車】會經過 台北縣中和市--》桃園龍潭--》新竹

网友:
回复 网友D:

_~_~
好可惜唷_~_~我在台南 xd 話說 我故鄉在新竹xd最近 時間多出來ㄌ 可以專心 修理 東西

网友:
這種東西買新品不便宜的..

先前買的熱風槍是 220V 的, 為了這台熱風槍還特別花了 1200 去買個 1000VA 的自耦式 220 <=> 110 變壓器, 注意是自耦式不是隔離的..

這台是 1.5KVA, 加上是隔離式, 價格合不合理, 我想就可得知了..

其實外表鏽蝕, 仔細一看, 只是表面, 不難處理的..